VB2003调用PhoneMakeCall打电话请教

楼主:
VB2003调用PhoneMakeCall打电话,第一次正确,第二次会在号码后自动加一个8,这样号码就错误了,怎样解决啊?

Imports System
Imports System.IO
Imports System.Text
Imports System.Collections
Imports System.Runtime.InteropServices

    Private Sub Button1_Click(ByVal sender As System.Object, ByVal e As System.EventArgs) Handles Button1.Click
        Dim sPhoneNum As String
        sPhoneNum = TextBox1.Text
        'MsgBox(sPhoneNum)
        If Not Phone.MakeCall(sPhoneNum, "gt", True) Then
            MsgBox("FAILURE: Making call")
        End If

    End Sub
End Class

后面的本来想全部复制上来,可是说只能输入8000个字符。
谁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我的邮箱gt8@jx001.com
防火墙我用的是MagiCall,它里面点击一下“拨打”会弹出“检查号码是否正确”这样一个提示框,这个用VB.net怎么做啊?

网友:
第二次会在号码后自动加一个8

这个问题估计是代码问题。

你可以单步跟一下,看在什么时候加上的这个“8”

慢慢跟就能找到问题。

网友:
TextBox1.Text看一下这个对象的所有引用.肯定是代码的问题.

网友:
上面2位老大能否给个E-mail地址啊,我发给你们,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