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电量百分比显示

楼主:
用的是wince4.2,在添加了电池驱动后,编译生成nk文件上板试验,发现控制面板电池属性界面下少了电量百分比显示这一项,而别的,诸如主电,备电电量级别(正常,不足,极为不足),安装时间等项目均有,且正确显示。并且可以确定的是,wince4.2自带有百分比显示这个功能。百试不得其解,请大虾们给个思路,指点指点!

网友:
做过电池驱动,其实就是测电池的电压,一般不会准,

网友:
CE5.0是没有百分比显示的!

网友A:
我的设备5.0下有百分比显示的,但我们一般不用系统的电量指示,不用CE的界面,自己AP开发Desktop
你的情况可能要检查一下Battery驱动中返回给系统的结构体,看数据有没有什么不正常,是不是有些参数没有告诉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备5.0下有百分比显示的,但我们一般不用系统的电量指示,不用CE的界面,自己AP开发Desktop
你的情况可能要检查一下Battery驱动中返回给系统的结构体,看数据有没有什么不正常,是不是有些参数没有告诉系统?

我这里也从来不用系统的,都是AP自己做的,可以正常显示百分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设备5.0下有百分比显示的,但我们一般不用系统的电量指示,不用CE的界面,自己AP开发Desktop
你的情况可能要检查一下Battery驱动中返回给系统的结构体,看数据有没有什么不正常,是不是有些参数没有告诉系统?

我这里也从来不用系统的,都是AP自己做的,可以正常显示百分比的。

AP自己做是没有问题的,AP也是从系统来获得电池参数的。电池驱动得把所有的电池参数,包括电池电量上报给系统,这样的话系统才会正确显示出来。我的是CE5.0,系统能正常显示电量百分比,自己做的AP也能正常显示。lz还是看看这些参数是否正确的传递给了系统吧!

网友:
控制面板也可以自己定制修改。

网友:
电池驱动没有加载成功!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想简单一些就直接用ce4.2自带的功能了,只是做了电池驱动添加进去。我又再三检查,驱动里已经将电量百分比计算并赋给系统相应结构体的BatteryLifePercent了,应该没错。通过百分比划分的电量正常,不足,极为不足三个级别也是类似赋值给结构体的BatteryFlag。而控制面板里三个级别的状态显示就是正常的,按说百分比应该也正常才对,可就是出不来,连“电量百分比”这一项都压根没有。还有什么原因可能导致这种情况。会不会是系统定制的问题?

网友:
我没做过你说的电池,据推测是不是电量百分比的显示函数有问题?你可以自己加个显示电量百分比的消息框作个这方面的试验

网友:
建立lz贴张图片出来,让大家能直观的看到这个奇怪的现象!

网友:
原来自带的资源好像将电量百分比的对话框设置为不可见的了,需要在编译好的目录下寻找一个叫cplmain.cpl的文件,用工具打开,把资源中的电量百分比的对话框设置为可见的,然后保存,Make Image就行了!
我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网友:
自己做UI来显示百分比

网友:
sps.BatteryLifePercent 不要出现赋值为BATTERY_PERCENTAGE_UNKNOWN及非100-0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