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的问题

楼主:
cpu/arm920t/s3c24x0/libs3c24x0.a lib_arm/libarm.a fs/cramfs/libcramfs.a fs/fat/libfat.a fs/fdos/libfdos.a fs/jffs2/libjffs2.a fs/reiserfs/libreiserfs.a fs/ext2/libext2fs.a net/libnet.a disk/libdisk.a rtc/librtc.a dtt/libdtt.a drivers/libdrivers.a drivers/nand/libnand.a drivers/nand_legacy/libnand_legacy.a drivers/sk98lin/libsk98lin.a post/libpost.a post/cpu/libcpu.a common/libcommon.a --end-group -L /home/hxli/crosstool-4.1.1/gcc-4.1.1-glibc-2.3.2/arm-linux/lib/gcc/arm-linux/4.1.1 -lgcc \
                        -Map u-boot.map -o u-boot
common/libcommon.a(env_nand.o): In function `env_relocate_spec':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7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legacy_rw'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8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dev_desc'
common/libcommon.a(env_nand.o): In function `saveenv':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19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legacy_erase'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0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legacy_rw'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0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dev_desc'
board/fs2410/libfs2410.a(fs2410.o): In function `nand_init':
/home/hxli/u-boot-1.1.6/board/fs2410/fs2410.c:25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probe'
make: *** [u-boot] 错误 1

网友:
多贴些错误信息出来吧

网友:
/* #define DEBUG */

#include

#if defined(CFG_ENV_IS_IN_NAND) /* Environment is in Nand Flash */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f ((CONFIG_COMMANDS&(CFG_CMD_ENV|CFG_CMD_NAND)) == (CFG_CMD_ENV|CFG_CMD_NAND))
#define CMD_SAVEENV
#elif defined(CFG_ENV_OFFSET_REDUND)
#error Cannot use CFG_ENV_OFFSET_REDUND without CFG_CMD_ENV & CFG_CMD_NAND
#endif

#if defined(CFG_ENV_SIZE_REDUND) && (CFG_ENV_SIZE_REDUND != CFG_ENV_SIZE)
#error CFG_ENV_SIZE_REDUND should be the same as CFG_ENV_SIZE
#endif

#ifdef CONFIG_INFERNO
#error CONFIG_INFERNO not supported yet
#endif

int nand_legacy_erase(struct nand_chip* nand, size_t ofs,size_t len,int clean);
int nand_legacy_rw (struct nand_chip* nand, int cmd,
            size_t start, size_t len, size_t * retlen, u_char * buf);
extern struct nand_chip nand_dev_desc[CFG_MAX_NAND_DEVICE];
/* info for NAND chips, defined in drivers/nand/nand.c */
//extern nand_info_t nand_info[];
nand_info_t nand_info[CFG_MAX_NAND_DEVICE];

/* references to names in env_common.c */
extern uchar default_environment[];
extern int default_environment_size;

char * env_name_spec = "NAND";

#ifdef ENV_IS_EMBEDDED
extern uchar environment[];
env_t *env_ptr = (env_t *)(&environment[0]);
#else /* ! ENV_IS_EMBEDDED */
env_t *env_ptr = 0;
#endif /* ENV_IS_EMBEDDED */

/* local functions */
#if !defined(ENV_IS_EMBEDDED)
static void use_default(void);
#endif

DECLARE_GLOBAL_DATA_PTR;

uchar env_get_char_spec (int index)
{
        return ( *((uchar *)(gd->env_addr + index)) );
}

/* this is called before nand_init()
* so we can't read Nand to validate env data.
* Mark it OK for now. env_relocate() in env_common.c
* will call our relocate function which will does
* the real validation.
*
* When using a NAND boot image (like sequoia_nand), the environment
* can be embedded or attached to the U-Boot image in NAND flash. This way
* the SPL loads not only the U-Boot image from NAND but also the
* environment.
*/
int env_init(void)
{
#if defined(ENV_IS_EMBEDDED)
        ulong total;
        int crc1_ok = 0, crc2_ok = 0;
        env_t *tmp_env1, *tmp_env2;

        total = CFG_ENV_SIZE;

        tmp_env1 = env_ptr;
        tmp_env2 = (env_t *)((ulong)env_ptr + CFG_ENV_SIZE);

        crc1_ok = (crc32(0, tmp_env1->data, ENV_SIZE) == tmp_env1->crc);
        crc2_ok = (crc32(0, tmp_env2->data, ENV_SIZE) == tmp_env2->crc);

        if (!crc1_ok && !crc2_ok)
                gd->env_valid = 0;
        else if(crc1_ok && !crc2_ok)
                gd->env_valid = 1;
        else if(!crc1_ok && crc2_ok)
                gd->env_valid = 2;
        else {
                /* both ok - check serial */
                if(tmp_env1->flags == 255 && tmp_env2->flags == 0)
                        gd->env_valid = 2;
                else if(tmp_env2->flags == 255 && tmp_env1->flags == 0)
                        gd->env_valid = 1;
                else if(tmp_env1->flags > tmp_env2->flags)
                        gd->env_valid = 1;
                else if(tmp_env2->flags > tmp_env1->flags)
                        gd->env_valid = 2;
                else /* flags are equal - almost impossible */
                        gd->env_valid = 1;
        }

        if (gd->env_valid == 1)
                env_ptr = tmp_env1;
        else if (gd->env_valid == 2)
                env_ptr = tmp_env2;
#else /* ENV_IS_EMBEDDED */
        gd->env_addr  = (ulong)&default_environment[0];
        gd->env_valid = 1;
#endif /* ENV_IS_EMBEDDED */

        return (0);
}

#ifdef CMD_SAVEENV
/*
* The legacy NAND code save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irst NAND device i.e.,
* nand_dev_desc + 0. This is also the behaviour using the new NAND code.
*/
#ifdef CFG_ENV_OFFSET_REDUND
int saveenv(void)
{
        ulong total;
        int ret = 0;

        env_ptr->flags++;
        total = CFG_ENV_SIZE;

        if(gd->env_valid == 1) {
                puts ("Erasing redundant Nand...");
                if (nand_erase(&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_REDUND, CFG_ENV_SIZE))
                        return 1;
                puts ("Writing to redundant Nand... ");
                ret = nand_write(&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_REDUND, &total,
                                 (u_char*) env_ptr);
        } else {
                puts ("Erasing Nand...");
                if (nand_erase(&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 CFG_ENV_SIZE))
                        return 1;

                puts ("Writing to Nand... ");
                ret = nand_write(&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 &total,
                                 (u_char*) env_ptr);
        }
        if (ret || total != CFG_ENV_SIZE)
                return 1;

        puts ("done\n");
        gd->env_valid = (gd->env_valid == 2 ? 1 : 2);
        return ret;
}
#else /* ! CFG_ENV_OFFSET_REDUND */
int saveenv(void)
{
        ulong total;
        int ret = 0;

        puts ("Erasing Nand...");
        //if (nand_erase(&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 CFG_ENV_SIZE))
if(nand_legacy_erase(nand_dev_desc+0,CFG_ENV_OFFSET,CFG_ENV_SIZE,0))
                return 1;

        puts ("Writing to Nand... ");
        total = CFG_ENV_SIZE;
        //ret = nand_write(&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 &total, (u_char*)env_ptr);
  nand_legacy_rw(nand_dev_desc+0,0x00|0x02,CFG_ENV_OFFSET,CFG_ENV_SIZE,&total,(  u_char*)env_ptr);
        if (ret || total != CFG_ENV_SIZE)
                return 1;

        puts ("done\n");
        return ret;
}
#endif /* CFG_ENV_OFFSET_REDUND */
#endif /* CMD_SAVEENV */
#ifdef CFG_ENV_OFFSET_REDUND
void env_relocate_spec (void)
{
#if !defined(ENV_IS_EMBEDDED)
        ulong total;
        int crc1_ok = 0, crc2_ok = 0;
        env_t *tmp_env1, *tmp_env2;

        total = CFG_ENV_SIZE;

        tmp_env1 = (env_t *) malloc(CFG_ENV_SIZE);
        tmp_env2 = (env_t *) malloc(CFG_ENV_SIZE);

        nand_read(&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 &total,
                  (u_char*) tmp_env1);
        nand_read(&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_REDUND, &total,
                  (u_char*) tmp_env2);

        crc1_ok = (crc32(0, tmp_env1->data, ENV_SIZE) == tmp_env1->crc);
        crc2_ok = (crc32(0, tmp_env2->data, ENV_SIZE) == tmp_env2->crc);

        if(!crc1_ok && !crc2_ok)
                return use_default();
        else if(crc1_ok && !crc2_ok)
                gd->env_valid = 1;
        else if(!crc1_ok && crc2_ok)
                gd->env_valid = 2;
        else {
                /* both ok - check serial */
                if(tmp_env1->flags == 255 && tmp_env2->flags == 0)
                        gd->env_valid = 2;
                else if(tmp_env2->flags == 255 && tmp_env1->flags == 0)
                        gd->env_valid = 1;
                else if(tmp_env1->flags > tmp_env2->flags)
                        gd->env_valid = 1;
                else if(tmp_env2->flags > tmp_env1->flags)
                        gd->env_valid = 2;
                else /* flags are equal - almost impossible */
                        gd->env_valid = 1;

        }

        free(env_ptr);
        if(gd->env_valid == 1) {
                env_ptr = tmp_env1;
                free(tmp_env2);
        } else {
                env_ptr = tmp_env2;
                free(tmp_env1);
        }

#endif /* ! ENV_IS_EMBEDDED */
}
#else /* ! CFG_ENV_OFFSET_REDUND */
/*
* The legacy NAND code save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irst NAND device i.e.,
* nand_dev_desc + 0. This is also the behaviour using the new NAND code.
*/
void env_relocate_spec (void)
{
#if !defined(ENV_IS_EMBEDDED)
        ulong total;
        int ret;

        total = CFG_ENV_SIZE;
        //ret = nand_read(&nand_info[0], CFG_ENV_OFFSET, &total, (u_char*)env_ptr);
     nand_legacy_rw(nand_dev_desc+0,0x01|0x02,CFG_ENV_OFFSET,CFG_ENV_SIZE,&total,(u_char*)env_ptr);
          if (ret || total != CFG_ENV_SIZE)
                return use_default();

        if (crc32(0, env_ptr->data, ENV_SIZE) != env_ptr->crc)
                return use_default();

#endif /* ! ENV_IS_EMBEDDED */
}
#endif /* CFG_ENV_OFFSET_REDUND */

#if !defined(ENV_IS_EMBEDDED)
static void use_default()
{
        puts ("*** Warning - bad CRC or NAND,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n\n");

        if (default_environment_size > CFG_ENV_SIZE){
                puts ("*** Error - default environment is too large\n\n");
                return;
        }

        memset (env_ptr, 0, sizeof(env_t));
        memcpy (env_ptr->data,
                        default_environment,
                        default_environment_size);
        env_ptr->crc = crc32(0, env_ptr->data, ENV_SIZE);
        gd->env_valid = 1;

}
#endif

#endif /* CFG_ENV_IS_IN_NAND */
以上是编译的env_nand.c 源代码

网友:
make[1]: Leaving directory `/home/hxli/u-boot-1.1.6/common'
UNDEF_SYM=`arm-linux-objdump -x lib_generic/libgeneric.a board/fs2410/libfs2410.a cpu/arm920t/libarm920t.a cpu/arm920t/s3c24x0/libs3c24x0.a lib_arm/libarm.a fs/cramfs/libcramfs.a fs/fat/libfat.a fs/fdos/libfdos.a fs/jffs2/libjffs2.a fs/reiserfs/libreiserfs.a fs/ext2/libext2fs.a net/libnet.a disk/libdisk.a rtc/librtc.a dtt/libdtt.a drivers/libdrivers.a drivers/nand/libnand.a drivers/nand_legacy/libnand_legacy.a drivers/sk98lin/libsk98lin.a post/libpost.a post/cpu/libcpu.a common/libcommon.a |sed  -n -e 's/.*\(__u_boot_cmd_.*\)/-u\1/p'|sort|uniq`;\
                cd /home/hxli/u-boot-1.1.6 && arm-linux-ld -Bstatic -T /home/hxli/u-boot-1.1.6/board/fs2410/u-boot.lds -Ttext 0x33F80000  $UNDEF_SYM cpu/arm920t/start.o \
                        --start-group lib_generic/libgeneric.a board/fs2410/libfs2410.a cpu/arm920t/libarm920t.a cpu/arm920t/s3c24x0/libs3c24x0.a lib_arm/libarm.a fs/cramfs/libcramfs.a fs/fat/libfat.a fs/fdos/libfdos.a fs/jffs2/libjffs2.a fs/reiserfs/libreiserfs.a fs/ext2/libext2fs.a net/libnet.a disk/libdisk.a rtc/librtc.a dtt/libdtt.a drivers/libdrivers.a drivers/nand/libnand.a drivers/nand_legacy/libnand_legacy.a drivers/sk98lin/libsk98lin.a post/libpost.a post/cpu/libcpu.a common/libcommon.a --end-group -L /home/hxli/crosstool-4.1.1/gcc-4.1.1-glibc-2.3.2/arm-linux/lib/gcc/arm-linux/4.1.1 -lgcc \
                        -Map u-boot.map -o u-boot
common/libcommon.a(env_nand.o): In function `env_relocate_spec':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7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legacy_rw'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8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dev_desc'
common/libcommon.a(env_nand.o): In function `saveenv':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197: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legacy_erase'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03: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legacy_rw'
/home/hxli/u-boot-1.1.6/common/env_nand.c:209: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dev_desc'
board/fs2410/libfs2410.a(fs2410.o): In function `nand_init':
/home/hxli/u-boot-1.1.6/board/fs2410/fs2410.c:256: undefined reference to `nand_probe'

网友:
贴了一楼也没回答,哈哈

网友:
楼主看下我的问题
U-Boot 1.1.6 (Jul 14 2009 - 00:54:53)

DRAM:  64 MB

Flash:  1 MB

NAND:  6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Loading from NAND 64MiB 3,3V 8-bit, offset 0x100000

   Image Name:   Linux Kernel Image

   Created:      2009-07-13  19:07:53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629745 Bytes = 615 k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00

## Booting image at 3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 Kernel Image

   Created:      2009-07-13  19:07:53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629745 Bytes = 615 k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4.18-rmk7-pxa1 (root@linux)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e)) #5 ?7月 14 03:06:06 CST 2009

CPU: ARM/CIRRUS Arm920Tsid(wb) revision 0

Machine: Samsung-SMDK2410

Warning: bad configuration page, trying to continue

On node 0 totalpages: 8192

zone(0): 8192 pages.

zone(1): 0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1f04 mem=32M

DEBUG: timer count 15626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49.86 BogoMIPS

Memory: 32MB = 32MB total

Memory: 30600KB available (1250K code, 297K data, 64K init)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CPU clock = 200.000 Mhz, HCLK = 100.000 Mhz, PCLK = 50.000 Mhz

Starting kswapd

devfs: v1.10 (20020120) Richard Gooch (rgooch@atnf.csiro.au)

devfs: boot_options: 0x1

ttyS00 at I/O 0x50000000 (irq = 52) is a S3C2410

ttyS01 at I/O 0x50004000 (irq = 55) is a S3C2410

ttyS02 at I/O 0x50008000 (irq = 58) is a S3C2410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30x40

Installed S3C2410 frame buffer

pty: 256 Unix98 ptys configured

s3c2410-ts initialized

leds initialized

S3C2410 Real Time Clock Driver v0.1

block: 64 slots per queue, batch=16

eth0: cs8900 rev K(3.3 Volts) found at 0xd0000300

cs89x0 media RJ-45, IRQ 37

NAND device: Manufacture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K9D1208V0M)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Samsung K9D1208V0M":

0x00000000-0x00080000 : "bootloader"

0x00080000-0x00100000 : "param"

0x00100000-0x00400000 : "kernel"

0x00400000-0x01800000 : "root"

0x01400000-0x03c00000 : "user"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IGMP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NET4: Unix domain sockets 1.0/SMP for Linux NET4.0.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5 (c) 1998-1999 Rebel.com

cramfs: wrong magic

FAT: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65535

Kernel panic: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1f:04

网友:
楼主看下为什么挂载不上文件系统?
U-Boot 1.1.6 (Jul 14 2009 - 00:54:53)

DRAM:  64 MB

Flash:  1 MB

NAND:  64 MB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0

Loading from NAND 64MiB 3,3V 8-bit, offset 0x100000

   Image Name:   Linux Kernel Image

   Created:      2009-07-13  19:07:53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629745 Bytes = 615 k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00

## Booting image at 32000000 ...

   Image Name:   Linux Kernel Image

   Created:      2009-07-13  19:07:53 UTC

   Image Type:   ARM Linux Kernel Image (gzip compressed)

   Data Size:    629745 Bytes = 615 kB

   Load Address: 30008000

   Entry Point:  30008000

   Verifying Checksum ... OK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Linux version 2.4.18-rmk7-pxa1 (root@linux) (gcc version 2.95.3 20010315 (release)) #5 ?7月 14 03:06:06 CST 2009

CPU: ARM/CIRRUS Arm920Tsid(wb) revision 0

Machine: Samsung-SMDK2410

Warning: bad configuration page, trying to continue

On node 0 totalpages: 8192

zone(0): 8192 pages.

zone(1): 0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1f04 mem=32M

DEBUG: timer count 15626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49.86 BogoMIPS

Memory: 32MB = 32MB total

Memory: 30600KB available (1250K code, 297K data, 64K init)

Dentry-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3, 3276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2, 16384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3, 32768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CPU clock = 200.000 Mhz, HCLK = 100.000 Mhz, PCLK = 50.000 Mhz

Starting kswapd

devfs: v1.10 (20020120) Richard Gooch (rgooch@atnf.csiro.au)

devfs: boot_options: 0x1

ttyS00 at I/O 0x50000000 (irq = 52) is a S3C2410

ttyS01 at I/O 0x50004000 (irq = 55) is a S3C2410

ttyS02 at I/O 0x50008000 (irq = 58) is a S3C2410

Console: switching to colour frame buffer device 30x40

Installed S3C2410 frame buffer

pty: 256 Unix98 ptys configured

s3c2410-ts initialized

leds initialized

S3C2410 Real Time Clock Driver v0.1

block: 64 slots per queue, batch=16

eth0: cs8900 rev K(3.3 Volts) found at 0xd0000300

cs89x0 media RJ-45, IRQ 37

NAND device: Manufacture ID: 0xec, Chip ID: 0x76 (Samsung K9D1208V0M)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Samsung K9D1208V0M":

0x00000000-0x00080000 : "bootloader"

0x00080000-0x00100000 : "param"

0x00100000-0x00400000 : "kernel"

0x00400000-0x01800000 : "root"

0x01400000-0x03c00000 : "user"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bon:cannot find partition table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IGMP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2048 bind 2048)

NET4: Unix domain sockets 1.0/SMP for Linux NET4.0.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5 (c) 1998-1999 Rebel.com

cramfs: wrong magic

FAT: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65535

Kernel panic: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1f: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