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FLASH里面的程序自动运行的问题

楼主:
要在 wince 设备插上USB cable 后让FLASH里面的程序自动运行.如:
在WINCE的FLASH里面放上aaa.exe 和atuorun.inf
内容为
[autorun]
OPEN=aaa.exe
在WINCE USB Driver 那边还要做什么设置吗?
我把两个文件放在FLASH里面可是把WINCE 连接到PC后,程序,没有在PC上运行啊.

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网友: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只做过SD插进来进自动运行,象Mobile下面的2577目录下自动运行之类的
或者是Flash Disk Mount时自动运行Flash Disk某个目录下的可执行文件之类
这是可以通过RequestDeviceNotifications去获取消息,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A:
你要让wince设备上的程序在pc上自动运行???

不可能吧。

要想sd卡插入时自动运行卡上的程序倒是可以的。

sd卡上的2577目录下放一个自己的autorun.exe就可以了

网友:
2577?是什么意思?换成其它数字不行?

网友:
引用楼主 aretu 的帖子:
要在 wince 设备插上USB cable 后让FLASH里面的程序自动运行.如:
在WINCE的FLASH里面放上aaa.exe 和atuorun.inf
内容为
[autorun]
OPEN=aaa.exe
在WINCE USB Driver 那边还要做什么设置吗?
我把两个文件放在FLASH里面可是把WINCE 连接到PC后,程序,没有在PC上运行啊.

请高手指点啊,谢谢~~!!

估计要在驱动上下功夫。

网友:
2577是cpu类型

网友B:
一\ 如何实现开机后,还未进入WINCE界面就运行其他程序假设应用程序为myapp.exe,那先将这个程序放到 SMDK2410\FILES\目录下.接着在PB中的 PLATFORM.BIB文件中的 FILES目录下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U 可将该文件打包进NB0中;再在PLATFORM.REG目录下添加以下内容,注意是90: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90"="myapp.exe"
"Depend90"=hex:1e,00 ;然后 REBUILD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看懂你说的意思
只做过SD插进来进自动运行,象Mobile下面的2577目录下自动运行之类的
或者是Flash Disk Mount时自动运行Flash Disk某个目录下的可执行文件之类
这是可以通过RequestDeviceNotifications去获取消息,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有两个种情况:
1.我是要把执行文件a.exe和INF文件放在SD卡上,如果SD卡插入设备,并且这时候设备适合计算机相连的,
那么计算机端将自动运行SD卡上的a.exe.
2.如果我把可执行文件a.exe和INF文件放在设备的FLASH上,那么当设备和计算机相连的时候(此事设备的FLASH
相当于一个U盘在计算机端显示),设备上的a.exe在计算机端自动运行.

2577我不懂是什么,如果像上面说的是CPU,我的CPU不是2577的,是arm架构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 如何实现开机后,还未进入WINCE界面就运行其他程序假设应用程序为myapp.exe,那先将这个程序放到 SMDK2410\FILES\目录下.接着在PB中的 PLATFORM.BIB文件中的 FILES目录下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U 可将该文件打包进NB0中;再在PLATFORM.REG目录下添加以下内容,注意是90: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90"="myapp.exe"
"Depend90"=hex:1e,00 ;然后 REBUILD就可以了.

就是不要把应用程序包在OS里面,而是放在FLASH 或SD卡上,
一但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并且计算机检测到设备FLASH或SD卡指定的某个
应用程序,就运行它.

有点类似以前U盘里面的autuorun病毒.呵呵,但我肯定不是做病毒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让wince设备上的程序在pc上自动运行???

不可能吧。

要想sd卡插入时自动运行卡上的程序倒是可以的。

sd卡上的2577目录下放一个自己的autorun.exe就可以了

CE默认是不支持Autorun的,需要额外代码支持
Mobile下面是支持的

网友:
可以做个程序在FLASH中创建一个auto的文件夹,然后搜索里面的EXE
只要有就运行
然后你把你的EXE放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
哦看错了
sorry

网友:
win ce 和win mobile 不太一样
我看过一些资料,win ce 好像可以改注册表里的信息实现自动运行,和7楼的差不多吧
如果是pocket pc 的话,我用过pocket pc2003 好像是在一个叫2577的文件夹下,它就会自动安装
如果是win mobile 的话,我做过一个是在program store(也有叫false disk的)里面的一个startup.xml或者startup.ini,需要根据厂家提供的信息,修改该里面的配置信息就可以实现自动安装了

网友:
1、注册表
1.配置project.bib或者添加User  Feature,以将<你的程序>含入NK.bin
请参考《让程序在Windows  CE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快捷方式》
2.配置platform.reg或者common.reg,在[HKEY_LOCAL_MACHINEinit]段添加如下类似内容:
"LaunchXX"="<你的程序>"
"DependXX"=hex:YY,ZZ,...
其中XX是十进制的数字,表示<你的程序>的启动顺序标识;YY,ZZ是Least  Significant的十六进制数字,表示<你的程序>所依赖(先于<你的程序>运行)的程序的启动顺序标识。
例如:
"Launch80"="MyApp.exe"
"Depend80"=hex:1E,00
语意为程序MyApp.exe的启动顺序标识是80,它依赖标识为30(即001E)的程序。
如果<你的程序>不依赖其他程序,那么不需要添加"DependXX"=hex:YY,zz,...指示;
如果<你的程序>依赖多个程序,那么在"DependXX"指示中指明;
eg.
"Launch80"="MyApp.exe"
"Depend80"=hex:0A,00,1E,00
语意为MyApp.exe程序的启动依赖标识为10和30的程序。
3.PlatformBuilder  IDE->Build->MakeImage,生成新的NK.bin

说明:
1.如果<你的程序>是别的程序所依赖的程序,那么在<你的程序>的代码中需要添加如下代码
SignalStarted(XX);
以通告操作系统<你的程序>已经运行,否则依赖<你的程序>的程序将不会运行。
一般SignalStarted加在InitInstance成员函数的最后(MFC  CE)或者while(GetMessage(...))之前(C  SDK)
2.不要重复使用启动顺序标识,依赖方程序的启动顺序标识应大于被依赖方程序。
3.如果不想让<你的程序>包含在NK.bin中,同时又想让它自动启动,那么请明确指出<你的程序>的路径,同时确保文件系统驱动程序先运行。
eg.
"Launch80"="Hard  DiskMyAppMyApp.exe"
"Depend80"=hex:...
4.<你的程序>启动失败不会影响系统
5.参考《让程序在Windows  CE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快捷方式》
6.相关PB4.2帮助主题
Adding  a  File  to  an  Operating  System
How  to  Configure  the  Registry  to  Run  an  Application  at  Startup

一、快捷方式
假定Windows  CE.NET目标工程为CEPC类型,目录为E:ProjectMyWinCE,并且工程已经Build(或者Rebuild)成功;
假定Windows  CE.NET的应用为MyApp.exe
1.将MyApp.exe复制到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2.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3.创建快捷方式文件MyApp.lnk(文本文件),文件内容如下:
10#WindowsMyApp.exe
MyApp.lnk文件也放入E:PROJECTS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
4.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bib文件,在FILES  Section添加
MyApp.lnk  $(_FLATRELEASEDIR)MyApp.lnk  NK  H
5.修改MyWinCE工程的project.dat文件,添加如下内容:
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MyApp.lnk","WindowsMyApp.lnk")
6.Platform  Builder  IDE->菜单Build->MakeImage(记得千万不要Build或者Rebuild,否则你就要重新来一遍)
到此得到的NK.bin就包含了应用程序MyApp.exe和MyApp.lnk,并且MyApp程序会在系统启动时自动运行。

说明:
I.将自定义的文件打包进NK.bin中的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编辑project.bib文件。
在FILES  Section描述文件的名称,源文件的路径,文件在目标系统中的属性。在上面,
MyApp.exe  $(_FLATRELEASEDIR)MyApp.exe  NK  H
表示将E:ProjectMyWinCERelDirCEPC_X86Release目录下的文件MyApp.exe文件打包进NK.bin,并且此文件将处在Kernel内存区,文件属性类型为隐藏。
第二种方法是添加User  Feature。
PlatformBuilder  IDE->FeatureView->在"MyWinCE  Features"上Right  Click鼠标->Insert  User  Feature->指向想打包的文件。
无论采用哪种打包方法,在启动的Windows  CE系统中,文件都在Windows目录下。下一步就是根据需要重新组织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
II.组织文件系统的目录结构的途径在于修改project.dat文件,添加文件目录结构的描述。描述的语法如下:
root:-Directory("<目录名>")  表示在root目录()下创建目录
Directory("<目录名>"):-Directory("<子目录名>")  表示在指定目录下创建子目录
Directory("("<目录名><子目录名>"):-File("<文件名>.<扩展名>","Windows<文件名>.<扩展名>")  表示在指定目录下创建Windows目录下文件的拷贝,显示名称是<文件名>.<扩展名>。(记得上面提到打包的文件在Windows目录下吗?呵呵,我想你明白了)
假定程序在硬盘的某个位置,如硬盘MyAppMyApp.exe,那么只需创建快捷方式文件,链接指向硬盘MyAppMyApp.exe就是了
IV.相关PB42帮助主题
Adding  a  File  to  an  Operating  System
Creating  a  Shortcut  File  and  Adding  It  to  the  OS
Organizing  Files  Within  an  OS

整个过程简单来说就是,想清楚应用程序将会出现在哪个目录下,创建正确的快捷方式文件,修改目标系统目录组织配置,最后将应用程序和相应的快捷方式文件打包进NK.bin。

WinCE  自启动应用程序的方法
【假定】:
PC机的IP地址为:192.168.0.32          subnet  mask:255.255.255.0
设备机的IP地址为:192.168.0.200      subnet  mask:255.255.255.0
【确定】:
       PC机与设备机通信正常;
       PC机装有Platform  Builder(4.2)  软件;
       PC机装有WinCE.net配套的SDK  ;
       设备机装有Wince.net(4.2)操作系统;
【方法一】:
       步骤一:建立连接。
运行PC机上的Platform  Builder  软件,打开Tools->Remote  Registry  Editor,弹出Windows  CE  Remote  Registry  Editor对话框,同时弹出Select  a  windows  CE  Device。如果PC机上装有SDK,在Select  a  windows  CE  Device对话框中就会出现SDK所对应的设备,如TDMVBNET  Device。

选中“TDMVBNET  Device”,点击“OK”按钮,出现以下两个对话框:

打开设备机的“开始”->“运行”,在对话框内输入:cmd,进入命令画面,在符号>后输入:CEMGRC.EXE  /S  /T:TCPIPC.DLL  /Q  /D:192.168.0.32:1865,回车即可。
点击PC主机上的对话框“Manual  Server-Action”上的“OK”按钮,在Windows  CE  Remote  Registry  Editor对话框里添加了TDMVBNET  Device设备,表示PC机和设备机连接正常。

步骤二:修改注册表。
打开TDMVBNET  Device,在[HKEY_LOCAL_MACHINEinit]段添加如下内容:
“Launch70”=”Hard  Diskkingview ouchvew.exe”
“Depend70”=hex:14  00
“Launch80”=”Hard  DiskkingviewKV_FTP_Server.exe”
“Depend80”=hex:14  00  3C  00

步骤三:保存注册表信息。
打开设备机的“开始”->“挂起”,数秒钟后重启设备机。

【方法二】:
         步骤一:建立连接。同方法一。
步骤二:修改注册表。
打开TDMVBNET  Device,在[HKEY_LOCAL_MACHINE  ExplorerShell  Folders]段修改:
将“StartUp”=”Windows”  修改为:
   “StartUp”=”Hard  DiskStartUp”。
步骤三:保存注册表信息。
打开设备机的“开始”->“挂起”,数秒钟后重启设备机。
步骤四:添加应用程序。在可移动设备(CF卡)里添加目录StartUp,将应用程序如KV_FTP_Server.exe,Tochvew.exe的快捷方式拷到StartUp目录下,重启设备机。

网友:
谢谢楼上的方法,但是可能误解我的意思了。

并不是要把应用程序打包到NK档里面。应用程序a.exe是由用户拷贝到SD卡或者FLASH里面去的,
有可能用户把a.exe以及相应的inf文件放到flash 或sd卡里面,也可能没有放。如果有的话,当设备连接到PC端,就会在PC端自动运行
该程序。运行的程序名和烧到设备的wince系统没关系,在设备不重烧系统的话,也可以换成b.exe 和INF文件放到sd卡或flash,设备连接到计算机后
就会在计算机端自动运行b.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让wince设备上的程序在pc上自动运行???

不可能吧。

要想sd卡插入时自动运行卡上的程序倒是可以的。

sd卡上的2577目录下放一个自己的autorun.exe就可以了

如果sd卡也行,可是现在就是我放了a.exe 和a.inf 他就是不自动运行.不知道要怎么去做了。

网友D:
我觉得U盘里行的话,你的方法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两个文件应该放在U盘根目录下面,你的wince挂载成U盘以后根目录是什么呀?

网友:
从来没有考虑过这样的应用,不过,可以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U盘里行的话,你的方法应该也是可以的,但是这两个文件应该放在U盘根目录下面,你的wince挂载成U盘以后根目录是什么呀?

根目录是什么 ,这句话我是很懂。
我只知道,wince深备连接到PC后,在PC那边就会出现一个磁盘,磁盘名好象为默认的removeable disk

网友:
留个脚印,以后好好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