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下如何实现位图的透明效果?(高分请教高手)

楼主:
如题,先谢谢了

网友:
TransparentBlt(),去看EVC帮助

网友:
还有 TransparentImage, 呵呵,来混分

网友:
TransparentBlt()这个是画掩码,比如你一张方图,只有中间的圆形区域是图像信息,那么你就把背景色设上,这样再画这幅图的时候背景就会被透明了,还有个ALPHABLEN,也就是@混合,是把一幅图透明的贴在另一幅图上。不知道你需求的是哪个,看看GDI的相关资料吧。

网友:
http://tech.ddvip.com/2008-09/122085543061667.html

网友:
现在透明效果是做出来了啊,但是速度有点慢了,800x480的图片要3秒钟哦,哎,太慢了
我也不知道还能够怎么优化,我把代码贴出来,大家看看能不能帮我优化下,谢谢了

for(int i = 0 ; i < nHeight ; i ++)
{
    for(int j = 0 ; j < nWidth ; j++)
    {
        BYTE btB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BYTE btG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1 ];
        BYTE btR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2 ];

        BYTE btB1 = pbtPixels1[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BYTE btG1 = pbtPixels1[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1];
        BYTE btR1 = pbtPixels1[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2];

        btB = btB1 * iTransparency + Transparency0 * btB;
        btG = btG1 * iTransparency + Transparency0 * btG;
          btR = btR1 * iTransparency + Transparency0 * btR;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btB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1] = btG;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2] = btR;
    }
}

网友:
其中pbtPixels 指向要显示的图片,BYTE* 类型;
pbtPixels1 指向底面,即是显示的桌面的图片,也是BYTE* 类型;

网友A:
不是吧,都说了系统自带@混合的API了:)ALPHABLEND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吧,都说了系统自带@混合的API了:)ALPHABLEND啊。


ALPHABLEND是WINCE5.0以上版本才能用吧
我用的是WINCE4.0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被提过多次了。

lz为什么不先搜索一下历史记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貌似被提过多次了。

lz为什么不先搜索一下历史记录呢!!

-----------------------------
是吗

网友C:
自己写的和系统那个效率是差不多的,而且你问题没说清楚,要的是半透明的效果,而不是透明效果。
你可以考虑不用所有像素都做alpha混合运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的和系统那个效率是差不多的,而且你问题没说清楚,要的是半透明的效果,而不是透明效果。
你可以考虑不用所有像素都做alpha混合运算的

--------------------------------------------------------------------------------
半透明效果的话,就是乘以0.5,相当于向右位移一位,这时候可以用位移代替乘法,这样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透明度不是0.5的话不能这样替换了,所以按以上的方法,速度很慢,不知道如何优化

网友:
如果要实现半透明,可以试试DirectDraw的overlay,效率会好一些。

网友:
继续等待

网友D:
听说嵌入汇编可以大大提高速度,可是我不懂汇编啊
在EVC中如何嵌入汇编呢?
等待懂汇编的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嵌入汇编可以大大提高速度,可是我不懂汇编啊
在EVC中如何嵌入汇编呢?
等待懂汇编的高手

不用想这个问题了,效率也提高不了多少,特别是在应用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听说嵌入汇编可以大大提高速度,可是我不懂汇编啊
在EVC中如何嵌入汇编呢?
等待懂汇编的高手

不用想这个问题了,效率也提高不了多少,特别是在应用层。

----------------------------------------------
哎:)

网友:
你的事ARM处理器吗?在循环外先做浮点转整数的工作,然后在循环内只做整数运算试试。
BYTE btB,btG,btR,btB1,btG1,btR1;
UINT iFixTransparency  = (UINT)(iTransparency * 256);
UINT FixTransparency0 = (UINT)(Transparency0 * 256);

for(int i = 0 ; i < nHeight ; i ++)
{
    for(int j = 0 ; j < nWidth ; j++)
    {
        btB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btG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1 ];
        btR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2 ];

        btB1 = pbtPixels1[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btG1 = pbtPixels1[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1];
        btR1 = pbtPixels1[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2];

        btB = ((btB1 * iFixTransparency  + FixTransparency0 * bt)>>8);
        btG = (btG1 * iFixTransparency  + FixTransparency0 * btG)>>8);
        btR = ((btR1 * iFixTransparency  + FixTransparency0 * btR)>>8);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btB ;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1] = btG;
        pbtPixels[i * nWidth * nPixelSize + j * nPixelSize + 2] = btR;
    }
}

网友:
谢谢楼上的

但为什么一定要乘以256吗?
我乘以512,1024然后再相应位移9位和10位,当透明度比较小的时候,会出现失真的情况,但是乘以256就不会的啊

网友:
可来改结贴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的

但为什么一定要乘以256吗?
我乘以512,1024然后再相应位移9位和10位,当透明度比较小的时候,会出现失真的情况,但是乘以256就不会的啊

按道理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把
UINT iFixTransparency  = (UINT)(iTransparency * 256);
UINT FixTransparency0 = (UINT)(Transparency0 * 256);
改为
unsigned short iFixTransparency  = (UINT)(iTransparency * 256);
unsigned short FixTransparency0 = (UINT)(Transparency0 * 256);
之类的十六位整型了?这样的话会导致溢出的(而乘于256刚好不会溢出),要不你把代码贴出来,我们来看看哪里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