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路由器的软件开发入门问题

楼主(2008-01-21):
关于路由器的软件开发入门问题
在下从事网络工作有一段时间了。不过就是做售后工作..平时无非也就是给客户调试下路由,3层交换,防火墙什么的。其中遇到许多软件上的问题,感觉自己无能为力.我想问下,需要掌握什么知识才能对路由的软件进行开发,或是需要什么样的开发环境.上学时有一定的c,c++基础..路由的升级文件大多是*.bin的..我只知道这个好象是linux下的。.如何开发并关联到路由器里的,请指点..
路由
路由器
防火墙
开发
如何

网友A:
楼主还让不让思科和华为这些大鳄混了?
现在路由器里面,一般用的是vxworks,psos,改良的linux等实时操作系统。采用实时操作系统的目的是让路由器的硬件高效稳定的工作。如果手头只有一个路由器,而没有路由器的硬件原理和软件源码,那还是不要开发吧。

网友B:
我并不是要真的搞开发.而是要了解下具体的过程,主芯片貌似也就那几个厂家出的。华为思科固然牛×,但现在普通的杂牌路由也出了不少,而且用的芯片大概相同,其中里面存在问题也不少.我只想先知道下最简单的开发流程.

网友C:
如果要做一个家庭可以用的小路由器,那也不太难。第一步,就是弄个路由器来,了解硬件(自己做板子就算了,累),弄清楚硬件要做什么。然后,选一个操作系统。目前来说linux资源多些。如果芯片没有MMU,可以选ucLinux。然后到网上去找硬件的相关驱动,然后自己根据硬件需求,做修改。大体就这个样子。
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下载开源路由器的源码来看,甚至可以把你的电脑变成一个路由器,呵呵。

网友D:
呵呵.谢谢了,能给我留个联系方式吗??我邮箱peng__cheng@sina.com,交个朋友..有总是好请教.

网友E:
有问题好请教...打错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