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ce5.0里,到底可以支持到如何的flash版本,或是 ...

楼主(2008-02-17):
在现在的ce5.0里,到底可以支持到如何的flash版本,或是说怎么样的flash效果
我试着用网上提供的一些wince falsh版本的,打开swf文件,只能是静态的flash,就像一幅图一幅图的过度就可以,可是用到动画就不行了,即便是用flash5.0编译出来的也不行。。。
到底能支持到何种程度,有人搞过吗。不访说说
FLASH
怎么样
wince
如何

网友A:
wince本身并不支持flash,所以必须使用第3方的方案。Adobe提供的有wince下的SDK,应该是支持最好的;其它一些公司或人提供的据我了解支持都不是很好。

网友B:
我下载了Adobe提供的Flash7插件,但在WinCe好像用不了。。我在网上查找了下,好像说是为兼容PPc而推出的,因为PPC也只不过是WinCe里的一个特定系统
或许说只是一个定制的WinCe系统吧,虽然里面有什么新开发的Dll不清楚,但应该是可以兼容的,只是不知道如何才能在WinCe上用

网友C:
Adobe提供的Flash7插件 再加上一些ppc的dll是可以运行的 不过基本上是lz一样的效果
Adobe好象有flash lite应该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