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命令解码的芯片,请教?

楼主:
在做一个MP3时,音频解码芯片可以解码存放在闪存上的mp3音频文件并播放,我想请教一下,是否可以不将命令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上,而是向这个mp3一样,将控制硬件的命令程序,做成一个文本文件或是16进制文件,像放到u盘上一样,将程序通过usb接口放到芯片中,然后芯片自己读取(执行读取转化命令的这部分任务当然要先烧录到芯片上)存放在闪存上的命令,并按照命令完成指定任务,请问是否可以这样做,或者已经有完成这样功能的芯片,请教了?谢谢!!!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呀!!!!!

网友:
MS看不懂。。

网友:
哪位大哥回个话呀???????????

网友:
不明白你所谓的解码芯片是什么,你的意思应该是代码可分离,比如你可以将程序写在一个sd卡上,将mp3也放在sd上,当插上卡时,起动程序从SD卡上读出代码执行,是吗?

网友:
对 我是这个意思,想要实现代码的方便存放和读取,这样存放代码的容量也就变大了,这个功能应该怎么实现呢? 请教了!!!
谢谢!!!呵呵,终于有人理我了!!

网友:
我见过有老的MP3芯片(sunplus的)跟FLASH是成套的,也就是说用这种类MP3芯片必须用它一套的FLASH芯片.这种MP3芯片是自带程序的(程序可能是放在其内部ROM里或者是套件的FLASH里的,没仔细研究),CPU跟这种MP3芯片通信很简单,把命令(数据)按要求组包后通过I2C接口发给MP3 CHIP 就好.举个例子:PLAY XX歌曲,PAUSE,RESUME,STOP,LIST等等直接发命令给MP3 CHIP 它自己会做好,然后把结果(比如操作成败,LIST等)发给CPU.但是缺点是歌曲是必须放在它带的FLASH中的,容量有限,传输速度慢.

而常见的AUDIO CHIP往往需要CPU访问其寄存器,根据DATASHEET往其指定寄存器中写数据完成一些操作,另外在播放过程中还需要不断的往它的FIFO中填数据才能保证正常播放.

以上,第一种是可以执行代码的,LZ说的办法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第二种类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呵呵,非常感谢,但我并不是想实现mp3播放器的代码的方便存放和读取,而是想通过单片机实现控制舵机的转动等类似控制功能,有没有通过普通单片机,如AVR的,经过改造就可以实现这些功能呢?谢谢了!!!

网友:
我记得没有,应该要自己做个解释器.我记得以前武汉力源做个一个basic的解释器叫pic58bs就是吧代码放在eeprom里的.不过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多年了吧

网友:
先谢谢了,做个解释器应该很复杂吧,能不能通过编程烧录去实现呢?

网友:
把程序烧到PIC或者AVR之类的单片机里的EEPROM里面就是了.

网友:
你在单片机上移植一个basic解释器,然后再U盘上放一个basic程序
就可以实现你的功能

或者用嵌入式系统中bootload的流程,一般程序在单片机上,然后调入U盘点二进制code执行
很多arm之类的chip也是这么做的

网友:
这个应该很容易吧
在你的firmware里面做个脚本解释的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