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磁盘过滤驱动和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28):
疑惑:磁盘过滤驱动和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到底有什么区别?
请问:磁盘过滤驱动和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到底有什么区别?
系统

网友A:
文件系统建立在磁盘之上。磁盘驱动处理的是读写磁盘扇区和对磁盘的控制;文件系统驱动处理的是文件的读写和对文件的控制。

网友B:
磁盘过滤驱动在磁盘驱动上层,在文件系统驱动下层,文件系统过滤驱动工作在文件系统上层

网友C:
谢谢解答!
如果我启用了磁盘过滤驱动后,是否文件过滤驱动没有必要启用?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要将一个系统C盘进行还原操作,只是启用了磁盘过滤驱动就可以。磁盘过滤驱动是否大于文件过滤驱动?

网友D:
磁盘过滤驱动在文件系统过滤驱动之下,大不大于就不知道.
还原可以是文件级,也可以是磁盘级,看你要达到什么目标,再做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