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俠們幫幫忙啊

楼主:
最近在弄一個SD卡驅動,BSP是原來PB4.2移植到PB5.0的,現在SD卡在支持4G卡時出現了問題
先插入4G卡後再上電,檢測不到卡,1G2G卡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在系統起來後插拔卡是能正常使用4G卡的~
小弟急需你們的幫忙~
打印信息跟蹤下好像發送的命令有點問題~不知道是哪裏出了問題~!

网友:
4G卡的协议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了解一下,未来也许有用

网友:
零分的帖子,我只路过

网友:
我感觉可能需要修改SD卡驅動,现象表现来看是由于系统起来后,没有找到该设备.

建议在代码的相应段落加入延迟函数,并且需要重新编译.

网友A:
引用楼主 wengochen 的帖子:
最近在弄一個SD卡驅動,BSP是原來PB4.2移植到PB5.0的,現在SD卡在支持4G卡時出現了問題
先插入4G卡後再上電,檢測不到卡,1G2G卡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在系統起來後插拔卡是能正常使用4G卡的~
小弟急需你們的幫忙~
打印信息跟蹤下好像發送的命令有點問題~不知道是哪裏出了問題~!

根据楼主的描述,SDBUS应该可以支持SDHC类型的SD卡,上电起来无法识别,我觉得应该是代码逻辑问题。
在你SD Host Controller驱动中的初始化函数里有手动set卡检测线程的event吗?

网友B:
4G SDHC卡的识别过程和SD卡有差异。
BUS层如果支持SDHC的话可以检查一下Host驱动有没有关于Response7的代码。

网友:
刚才没有看清Lz的问题,除了SDHC,其他的SD卡先插入再上电是可以使用的吗?
如果其他卡也不能使用的话,可以检查一下启动过程中的SD供电。
你说命令有问题,是那个命令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G SDHC卡的识别过程和SD卡有差异。
BUS层如果支持SDHC的话可以检查一下Host驱动有没有关于Response7的代码。

除大容量的不正常外,其它是没有问题的~
刚上来,没有分,不太好意思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wengochen 的帖子:
最近在弄一個SD卡驅動,BSP是原來PB4.2移植到PB5.0的,現在SD卡在支持4G卡時出現了問題
先插入4G卡後再上電,檢測不到卡,1G2G卡是沒有這樣的問題
在系統起來後插拔卡是能正常使用4G卡的~
小弟急需你們的幫忙~
打印信息跟蹤下好像發送的命令有點問題~不知道是哪裏出了問題~!

根据楼主的描述,SDBUS应该可以支持SDHC类型的SD卡,上电起来无法识别,我觉得应该是代码逻辑问题。
在你S…

在初始化完后有进行发送检测事件,只是感觉奇怪的是在SENDCOMMOND的时候老是在发37,29的命令,请问是不是只有在发送完CMD11才能加载SDMEMORY。ALL成功呢?
请问一下~跟频率的大小有关吗~

网友B:
你所说的大容量的不正常是在什么情况下不正常?
我看你的问题好像是说系统起来以后可以正常使用SDHC卡,但是带着卡起来以后就不可以用了。
其他的SD卡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很奇怪了,你的SDHC卡使用每次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大容量的不正常是在什么情况下不正常?
我看你的问题好像是说系统起来以后可以正常使用SDHC卡,但是带着卡起来以后就不可以用了。
其他的SD卡无论在什么状况下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很奇怪了,你的SDHC卡使用每次都正常吗?

其它卡沒有問題,就是帶4G卡上電後就看不到SDMMC了,所以4G地圖卡讀不到了~有沒有人遇到過這樣的問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