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纽稳定,用导电橡胶就不稳?

楼主:
最近做了一块板,按键部分最头痛了!

按键平时10K上拉,按键按下后就会接地,取低电平,按键值会存在一个队列中,在两边接上按键,按按键一切正常。板子上对应每个按键还有一个接触面,用导电橡胶接触,当用导电橡胶碰接触面是,反应有时正常,有时没反应,有时好像碰了好几下,考虑到有可能是接触电阻比较大,换了100k的上拉,还是这样,到底是为什么这样啊?谢谢.

网友:
软件去抖,也可以硬件上接电容去抖。

网友:
楼主没有考虑过先消抖吗?

网友:
软件已经消抖了呀

网友:
接了旁路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抖

网友:
导电橡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