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UsbAudio 驱动有开发过吗?

楼主:
Wince 下UsbAudio 驱动有开发过吗?
有什么列子?或资料,谢谢。

网友:
USB用过,Audio用过,这个USBAudio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audio by usb
很难哦,国外好像有公司卖这个源码的

网友A:
Audio by usb?就是USB接口的Audio?是Audio芯片?还是Audio设备?USB是device? 还是Host? 应该是device可能性大吧?

那有什么问题呢?USB Device的驱动已经很完善了。这个Audio不可能搞个新的USB协议出来吧。

网友:
有关于audio的代码呀,在wince下都有的,找找看,在public\common\driver\...

网友:
好像是一种类似 一种usb耳机 但是自带audio cod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Audio by usb?就是USB接口的Audio?是Audio芯片?还是Audio设备?USB是device? 还是Host? 应该是device可能性大吧?

那有什么问题呢?USB Device的驱动已经很完善了。这个Audio不可能搞个新的USB协议出来吧。

对啊,usb audio单独有协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