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得知系统播放声音的状态

楼主:
我们目前在做一个语音方面的软件,希望在其它的程序例如(MEDIAPLAYER)正在播放的时候做相应的处理,请问大家我们有可能得到系统播放的声音时候获得状态吗?200分相赠:)

网友: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Media Player正在播放的时候会不断的去Reset SystemActivity的Timer,但Reset Timer的时候不只是Media Player在播,也有可能是别的程序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通过audio的驱动来识别,Media player在播的时候必然要调用WODM_OPEN,然后配合系统获取当前Media Player是不是在运行,这样就可以确定Media player正在播放,暂停或停止的时候是会调用WODM_CLOSE
只是一个想法,不知道有没有帮助

网友:
可以通过音频驱动输入、输出的方法获得状态和数据

网友:
   得到文件的播放状态信息应该是可以的,mediaplayer会在系统注册表中把音频文件信息以及剩余播放时间记录下来。这些应该是微软预留的接口,可能楼主也注意过MSN中如果一个人正在听歌的话头像有显示的,用timer的轮循查询注册表中mediaplayer播放剩余时间即可。如果想对mediaplayer做进一步操作,可能会不支持。

网友:
你要获得什么状态呢?

网友:
系统中是不是有其它的声音正在播放的状态。

网友:
begin
1.如果你要改变声音状态。你可以去控制声音控制的芯片。比如说是WM9715之类的芯片。通过改变芯片的寄存器值来修改输出的声音效果。
2.如果你要是做语音识别。。。建议你去找个语音识别的模块。然后再慢慢折腾。。。
3.如果以上两个都不是。。。我也不知道你要折腾什么东东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