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如何加载mp3的filter?
cs_0104
cs_0104

网友A(2008-08-05):
wince如何加载mp3的filter?
要在wince下用DirectShow实现mp3的播放?但是没有mp3的filter,于是从xp里找了一个filter,请问该如何加载,能否给个实例?谢谢了
filter
mp3
wince
如何
WindowCE

网友B:
去norains的空间看下吧。他那里有个DX的类可以用。音频的没问题。视频的看你主芯片了。。可能会卡

网友C:
wince下创建映像的时候要选择它的MP3多媒体组件,不然就没有。Wince不能直接用PC上的

网友D:
要在wince下用DirectShow实现mp3的播放,只需要用PB定制系统时,选中相关的DD和MP3组件

网友E:
xp里找了一个filter???
Xp的filter在WINCE不能用 平台都不一样
但是pb中定制能够定制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开发的话,需要把这个filter注册到注册表
然后还需要能够与上下层的filter能够连接上 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