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winmain 有两个实例句柄参数?

楼主:
小弟在看mobile自带的例子,
很困惑
hThisWnd = FindWindow(szAppName, szTitle);
    if (hThisWnd)
    {
        SetForegroundWindow (hThisWnd);
        return 0;
    }
    if ( !hPrevInstance )
    {
        if ( !InitApplication ( hInstance ) )
        {
            return (FALSE);
        }
    }
    if ( !InitInstance( hInstance, CmdShow )  )
        return (FALSE);
    while ( GetMessage( &msg, NULL, 0,0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DispatchMessage(&msg);
    }
    return (msg.wParam);
函数中的两个实例句柄在的作用是什么。谢谢大家,小弟最近问题太多,分数已经殆尽,
希望大家不吝赐教,多谢多谢。

网友:
就是普通的winmain函数: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HINSTANCE hPrevInstance,LPTSTR lpCmdLine, int CmdShow)

网友:
你这样想吧, 操作系统要管理应用程序, 就是通过这个HINSTANCE来认识它的.
通俗说啊, 你点击应用程序, 操作系统调用你程序代码中的WinMain(...), 它的第一个参数HINSTANCE就是操作系统分配给它的.

大概就是这么回事, 高手别见笑.

网友:
hPrevInstance
[in] Handle to the previous instance of the application. For a Win32-based application, this parameter is always NULL.

If you need to detect whether another instance already exists, create a uniquely named mutex using the CreateMutex function. CreateMutex will succeed even if the mutex already exists, but the GetLastError function will return ERROR_ALREADY_EXISTS. This indicates that another instance of your application exists, because it created the mutex first.

网友:
hInstance 的值就是操作系统将该应用程序装载到虚拟内存中的起始地址

网友:
那是因为win3.X时代窗口类只需注册一次 就可以供后面的实例使用
  if ( !hPrevInstance )
    {
        if ( !InitApplication ( hInstance ) )
        {
            return (FALSE);
        }
    }
这样写实为了保证只有一个程序的第一个实例才会被调用注册这个类
但是现在的windows各个进程不在同一个地址空间 所以hPrevInstance 就会一直是0
现在这样写只是为了既符合新环境要求 又兼顾到老版本程序代码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