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编译busybox-1.2.0出错,请高手帮忙

楼主:
     内核是linux 2.4.18, busybox的配置信息:1.使用静态连接库 2.不用本地/usr 3.添加ext2文件系统工具:e2fsck, fsck....  4.添加交叉编译工具路径。仅此而已,错误信息如下:

>  LINK busybox_unstripped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e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chattr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25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2fsck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26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tune2fs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31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tune2fs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34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fsck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354):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2fsck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36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e2fsck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5e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lsattr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648):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ke2fs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66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ke2fs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66c): undefined reference to `mke2fs_main'
>applets.a(applets.o):(.rodata+0xa5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tune2fs_main'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请高手帮忙下,谢谢

网友:
换个交叉编译器试试

网友:
如果可以换编译器的话就好了,也不需要用到1.2.x这些老的版本了,是不是??
我也很无奈啊,再请大家帮下忙看看

网友:
就算是换编译器,也要弄清楚是gcc,还是静态连接库的问题,不然也不好弄,请遇到这种 情况的朋友说一下解决的方法

网友:
去掉e2fsck支持试试,一定要e2fsck吗?

网友:
Your compiler complains message seems cant link to some libs , maybe you need check lib path ...

网友:
需要 e2fsck, fsck 的库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