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BCB编的串口通信程序收到的数据和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到 ...

楼主(2008-09-20):
用BCB编的串口通信程序收到的数据和用串口调试助手收到的数据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请大家指点!谢谢!
我用C++ Builder 编了一个界面,界面的主要功能是显示串口收到的数据,结果测试发现界面显示的数据隔几组就有几个异常值,但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就没有异常值,这是为什么啊?请大家指点一下。
数据
通信
程序

网友A:
就说明问题完全在你写的代码里,
1。是否用了控件,检查控件设置情况,看使用说明...
2。是否直接调用API来接收,监听接收消息是否可靠? 缓冲是否足够? 是否漏接收?

网友B(2008-10-21):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啊!我是在Linux下写程序读取串口的值,用minicom(相当于Windows的超级终端)读什么问题都没有,还能通过指令集跟串口上的设备通讯。每次minicom一启动就能从串口设备中读出数据来,而我自己的程序就不能主动读出串口上的设备信号。只能在minicom启动时和它抢着读到一些数据,呵呵,每人读一部分,郁闷!怎样才能做到一启动我的程序就能从串口上得到数据呢?

网友C:
所以写程序要规范,不能想当然的写
完全是你处理的我问题啊

网友D:
这已经可以肯定是软件的问题了,如果是控件的话,肯定不如api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