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添加自己的网卡驱动 ?

楼主:
WINCE4.2没有自带我的目标板子上的网卡驱动,如果我具备这个网卡的驱动C源代码,那么我如何把这个驱动加载到WINCE PB中去?

网友:
1、将源码网卡驱动整个目录(假设叫DM9000,呵呵)放在你的BSP(如smdk2410)DRIVERS目录下;

2、将DM9000目录写入dirs文件(加入这个文件后才会被编译):
    eg:
    DIRS=                 \
            drvlib                 \
            serial                \
            wavedev         \
        ……            \
        DM9000

3、在platform.bib(或project.bib)的MODULES段内添加,告诉编译器dm9000.dll(名字由驱动源码目录
下的*.def指定,LIBRARY后的名字就是,假设就叫dm9000)将被打包进内核
        dm9000.dll      $(_FLATRELEASEDIR)\dm9000.dll           NK SH

4、在platform.reg(或project.reg)里注册驱动,可以参考下面的例子,不过最好看源码里的参数的需求,
有些驱动的在初始化时需要从注册表项读取参数,如中断号,GPIO之类的。
   eg: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
             "DisplayName"="DM9000 ISA Fast Ethernet Adapter"
             "Group"="NDIS"
             "ImagePath"="dm90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Linkage]
             "Route"=multi_sz:"DM9CE1"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
             "DisplayName"="DM9000 ISA Fast Ethernet Adapter"
             "Group"="NDIS"
             "ImagePath"="dm9000.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Tcpip\Linkage]
             "Bind"="dm9pci1"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1
             "XmitBuffer"=dword:A
             "RecvBuffer"=dword:20
             "SysIntr"=dword:13

         [HKEY_LOCAL_MACHINE\Comm\DM9CE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0
             "UseZeroBroadcast"=dword:0
             "DefaultGateway"="x.x.x.x."
             "IpAddress"="x.x.x.x."
             "Subnetmask"="x.x.x.x"
             "DNS"="x.x.x.x"
             "WINS"="x.x.x.x"

网友:
回答这么仔细,即使按照你的方法不成功也给你全分!结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