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传输速率

楼主:
wince 设备支持全速模式,但不支持高速模式,能和USB2.0兼容,但是,当设备连接上pc,进入存储(即设备当作u盘)时
设备的usb驱动设置为全速模式,但是实际COPY 文件的时候速度只有0.5Byte左右,按道理理论有12/8=1.5Byte,请问怎
样能提高呢。
另:在存储(即设备当作u盘)时候一般是采用的哪个传送类型(是不是同步传输)
谢谢~!!

网友A:
首先,lz写的速度很夸张 0.5Byte左右, 12/8 = 1.5Byte。。。。呵呵,都少了个M吧,0.5MB, 12Mbps, 1.5MB。

1.5MB是数据传输速率,这个速率是可以保证的,不然USB无法完成同步。

但是,USB协议是有很多非有效数据的,同步帧,握手帧,设备号,端口号,In/Out,DATA0/DATA1,CRC校验。哪怕只传一个字节'a',也得用这么多个字节。

所以,你的0.5MB/s是有效数据(就是你看到的文件)的传输速率,虽然不是最快(达到600~700KB也是可以的),但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MassStorage传输大量文件是是用的Bulk 传输,即批量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lz写的速度很夸张 0.5Byte左右, 12/8 = 1.5Byte。。。。呵呵,都少了个M吧,0.5MB, 12Mbps, 1.5MB。

1.5MB是数据传输速率,这个速率是可以保证的,不然USB无法完成同步。

但是,USB协议是有很多非有效数据的,同步帧,握手帧,设备号,端口号,In/Out,DATA0/DATA1,CRC校验。哪怕只传一个字节'a',也得用这么多个字节。

所以,你的0.5MB/s是有效数据(就是你看到的文件)的传输速率,虽然不是最快(达到600…

呵呵,是把M写掉了,是不是这么说,如果我在USB MassStorge初始化设置速率的时候是选择的的全速模式,那么在USB驱动软件
这里面是没办法提高USB传输速率的了?我想按道理理论值有1.5M,文件传输率达到1M应该问题不大,哪知道这么低.有什么办法
能够提高MassStorage的传输速率呢(1M应该足够),是做硬件方面改动还是软件方面改进可行呢?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楼主 aretu 的帖子:
wince 设备支持全速模式,但不支持高速模式,能和USB2.0兼容,但是,当设备连接上pc,进入存储(即设备当作u盘)时
设备的usb驱动设置为全速模式,但是实际COPY 文件的时候速度只有0.5Byte左右,按道理理论有12/8=1.5Byte,请问怎
样能提高呢。
另:在存储(即设备当作u盘)时候一般是采用的哪个传送类型(是不是同步传输)
谢谢~!!

Mbps--这里是bite每秒。
USB2.0正常速度?USB2.0有三个速度等级,High Speed 480Mbps, FullSpeed 12Mbps, LowSpeed 1.5Mbps,一般常见的U盘会有High Speed 和 Full Speed两个等级。速度高的当然对U盘硬件要求就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aretu 的帖子:
wince 设备支持全速模式,但不支持高速模式,能和USB2.0兼容,但是,当设备连接上pc,进入存储(即设备当作u盘)时
设备的usb驱动设置为全速模式,但是实际COPY 文件的时候速度只有0.5Byte左右,按道理理论有12/8=1.5Byte,请问怎
样能提高呢。
另:在存储(即设备当作u盘)时候一般是采用的哪个传送类型(是不是同步传输)
谢谢~!!

Mbps--这里是bite每秒。
USB2.0正常速度?USB2.0有三…

实际上我的设备不能算作USB2.0,是兼容usb2.0的1.1,只支持低速和全速,理论全速12Mbit/s=1.5Byte/s,
可实际上却只有0.5Byte/s的读写速度,不知道该怎样去提速.

网友A:
High Speed/Full Speed/Low Speed的选择及确认不是软件做的,而是硬件直接实现的,一旦确认,无法修改。

USB2.0三种速率都有,只要是其中一种,就是USB2.0,这和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不一样吧。并非USB2.0一定要480Mbps。

Full Speed的有效数据的传输速率一般在 600KBps~700KBps,的确有上升的余地达到1MBps,这个提升必须软硬件的配合才有可能实现。

我见过能提升上来的只有一种:Cortex-M3架构的STM32系列CPU。因为其USB Controller的EP支持Double Buffer,也就是双缓冲。硬件支持了,软件驱动中也必须开启此功能,并细致修改代码,避免双缓冲之间的轮换错误及缓冲读取不及时的溢出。这样才实现了1MBps的速度。

其他的,从来没见过。即使是ARM9的系列CPU,也没有发现能达到这个速度的。

如果真的要求的这么高,还是换个带USB2.0 High Speed接口的cpu,或者外接一个USB2.0 High speed的Controller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gh Speed/Full Speed/Low Speed的选择及确认不是软件做的,而是硬件直接实现的,一旦确认,无法修改。

USB2.0三种速率都有,只要是其中一种,就是USB2.0,这和日常生活中的理解不一样吧。并非USB2.0一定要480Mbps。

Full Speed的有效数据的传输速率一般在 600KBps~700KBps,的确有上升的余地达到1MBps,这个提升必须软硬件的配合才有可能实现。

我见过能提升上来的只有一种:Cortex-M3架构的STM32系列CPU。因为其U…

非常感谢,原来这样,我们的ARM11,看来很难提高了.

网友A:
其实,造成传输文件慢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在USB传输的同时,CPU还需要将文件写到FLASH或者SD卡中,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处理的。
你可以试试通过USB接收数据,但是只放在SDRAM中,满了就清空,不保留,反正就是别向FLASH或者SD卡之类的存储器中写入。
这样应该可以比较好的判断真正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造成传输文件慢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在USB传输的同时,CPU还需要将文件写到FLASH或者SD卡中,这个也是需要时间处理的。
你可以试试通过USB接收数据,但是只放在SDRAM中,满了就清空,不保留,反正就是别向FLASH或者SD卡之类的存储器中写入。
这样应该可以比较好的判断真正的速度。

非常感谢~~!

网友:
对的,先不保存内容,看传输的实际能达到的速度
我做的一个full speed设备,官方有一个在用库的固件版本,速度很高,主要就是启用了双缓存(double buffer)
固件中一边读写Flash,一边传送USB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