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ex的用法,疑惑。gpio.lib

楼主:
两个不同的驱动都包含了同一个gpio.lib,而这个lib又将gpio分成四组,并定义了四个互斥体对象句柄如下。
static HANDLE hMutex[4];
static const TCHAR *OEM_MUTEX_GPIO[4]        =
{
        _T("Mutex_GPIOA"),
        _T("Mutex_GPIOB"),
        _T("Mutex_GPIOC"),
        _T("Mutex_GPIOD")
};
在初始化函数里创建了这四个互斥体对象。hMutex[index] = CreateMutex( NULL, FALSE, OEM_MUTEX_GPIO[index]);
我想它的作用就是为了不让在同一时间对某一组gpio进行操作。
但是我想了一下,在不同的驱动里都有这个lib,那么如果同一时间里不同的驱动分别对同一组gpio进行操作,那会怎样呢?冲突仍然存在!这里的互斥体句柄虽然是静态,但是在不同的驱动里。

网友:
你在访问某GPIO前,先获取相应的互斥体,访问完成再释放互斥体,就可以了。如果不能成功获取互斥体,就不可以访问相应的GPIO

网友A:
CreateMutex( NULL, FALSE, OEM_MUTEX_GPIO[index]);
最后一个参数是字符串,只要这个字符串对应着的MUTEX没释放其它的进程就进不去:)

网友:
在不同的驱动里完全可以做到互斥访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reateMutex( NULL, FALSE, OEM_MUTEX_GPIO[index]);
最后一个参数是字符串,只要这个字符串对应着的MUTEX没释放其它的进程就进不去:)

gpio.lib是在sources里加入的。SOURCELIBS和TARGETLIBS有没区别呢。键盘gpio驱动是SOURCELIBS,我自己写的流驱动用了TARGETLIBS。
如果要用它,第一步是初始化创建,第二步是使用(多次),第三步是释放退出。
我的理解,如果两个驱动分别有自己的gpio.lib。并且在初始化时分别创建互斥体,尽管CreateMutex( NULL, FALSE, OEM_MUTEX_GPIO[index]); 字符串参数是一样的。但是它们是在不同的进程空间。可以认为是不同的互斥体对象。
如果我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要如何才能“在不同的驱动里完全可以做到互斥访问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