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驱动的一点问题

楼主:
在PWM初始化函数中,有这样一段定义,请问在整个函数中的作用是什么呢?
PUBLIC DWORD PWM_Init(DWORD dwContext)
{
        PROCESSOR_INFO procInfo;
        DWORD dwBytesReturned;

        // ?????à???????÷???é?????·????
        PWM_InitializeAddresses();

    /* get the information of the device */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PROCESSOR_INFORMATION, NULL, 0, &procInfo, sizeof(PROCESSOR_INFO), &dwBytesReturned))
    {
        m_s3c2410_pclk = DEFAULT_S3C2410X_PCLK;
        RETAILMSG(TRUE, (TEXT("WARNING: DAC_Init:: failed to obtain processor frequency - using default value (%d).\r\n"), m_s3c2410_pclk));
    }
    else
    {
        m_s3c2410_pclk = procInfo.dwClockSpeed;
        RETAILMSG(TRUE, (TEXT("INFO: DAC_Init:: using processor frequency reported by the OAL (%d).\r\n"), m_s3c2410_pclk));
    }

#if 0
        RETAILMSG(TRUE, (TEXT("v_pIOPregs->GPBCON is 0x%x).\r\n"), v_pIOPregs->GPBCON));
        RETAILMSG(TRUE, (TEXT("v_PWMregs->TCFG0  is 0x%x).\r\n"), v_PWMregs->TCFG0));
        RETAILMSG(TRUE, (TEXT("v_PWMregs->TCFG1  is 0x%x).\r\n"), v_PWMregs->TCFG1));
        RETAILMSG(TRUE, (TEXT("v_PWMregs->TCMPB0 is 0x%x).\r\n"), v_PWMregs->TCMPB0));
        RETAILMSG(TRUE, (TEXT("v_PWMregs->TCNTB0  is 0x%x).\r\n"), v_PWMregs->TCNTB0));
        RETAILMSG(TRUE, (TEXT("v_PWMregs->TCON  is 0x%x).\r\n"), v_PWMregs->TCON));
#endif

    RETAILMSG(1, (TEXT("::: PWM_Init Sucessfully. \r\n")));

        return (DWORD)1;

谢谢大家

网友:
#if 0
#endif
其实和注释/**/是一样的效果。用在程序中,就是方便调试用的。
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将
#if 0
改成
#if 1
然后再编译,链接,这些调试语句就能输出调试信息了。

这样改动比用注释要方便,因为只要在0和1之间改就行。

网友:
就是调试时使用的。
你也可以学习使用这种方式。

霏霏怎么没有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