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evc4.0 sp4的时候出错

楼主(2008-12-21):
安装evc4.0 sp4的时候出错
安装evc4成功,但是安装evc sp4多次,老是在最后弹出这么个提示,怎么办啊????
安装
成功

网友A:
已在另一贴上回复,这贴接分

网友B:
可以贴图片上来的

网友C:
这个问题,算是系统的问题。
MS安装东东,需要它提供的Installer,如果其版本不对就会出问题

网友D:
这个奇怪,装sp4好像从来没出过错。

网友E:
应该重新安装以下就可以了,还应该注意有没有其他MS软件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