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盘Vxworks

楼主:
 如何在U盘上做一个Vxworks?请指教具体步骤

网友:
软盘启动:
1.修改config.h文件
#define  FAULT_BOOT_LINE \"fd=0,0(0,0)host:/fd0/vxWorks h=192.168.0.15 e=192.168.0.50 u=target o=ene"
2.Build bootrom生成bootrom_uncmp引导镜像。
3.mkboot a: bootrom_uncmp把镜像制件到软盘中。
4.把生成的镜像vxWorks拷贝到软盘中。

网友:
我刚学嵌入式系统哦,请详细说明行么?谢谢!比如在哪里修改?

网友:
TornadoBASE\target\config\bspName // 看你用的啥bsp最后一个目录就是啥名字了

网友:
不好意思,问题没看清楚,我看成软盘了,U盘的没做过,看看这个http://www.framchina.com/MarketTrade/TradeInfoDetail.aspx?InfoId=10469 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LZ你好,你的提问不是很清楚
你是想把bootrom放在U盘,还是想把vxworks镜像放在U盘?
如果是前者的话,可以参考http://blog.ednchina.com/seabiscuit/104965/message.aspx

也欢迎和我交流msn:tianlin_lbg@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