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U盘盘符

楼主:
USB盘的盘符定义在在reginit.ini文件里面,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DISK6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
    "Name"="USB Hard Disk Drive"
    "Folder"="硬盘"

我把这个 "Folder"="硬盘" 改成    "Folder"="HDISK"
makeimg后,它又恢复了原型。
从哪里可以修改这个这个盘符名称啊?

谢谢了

网友:
不是改文件reginit.ini,它是编译后生成的文件啊。

应该修改reg文件中的USB标示部分奥,如commom.reg文件

网友:
直接改platform.reg就可以了吧
FLASH是这样的

网友:
不能在reginit.ini中修改,应该在platform.reg中修改

网友A:
Makeimage会重新生成reginit.ini文件
如果修改Release目录下的platform.reg,那直接MakeImage就可以了
如果修改BSP Files目录下的Platform.reg,那必须先做一次Copy的动作,然后再build bsp或直接Make image
千万不要改了BSP目录下的Platform.reg,然后直接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这样还是不会修改你的设定

网友:
reginit.ini是platform.reg生成的,应该在platform.reg中修改,否则,重新编译又被覆盖了。

网友:
我晕倒,我修改files/platform.reg文件,然后sysgen、build居然我的files目录的platform.reg被release里面的给覆盖了。
怎么会这样

修改了,好了,谢谢各位了。散粉

网友:
我顺便看了一下:
在E:\WINCE500\PUBLIC\COMMON\OAK\FILES\common.reg中定义U盘的名字框架: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USBDISK6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USBHDProfile]
    "Name"="USB Hard Disk Drive"
    "Folder"=LOC_STORE_HD_FOLDER
这个“LOC_STORE_HD_FOLDER”是根据具体的BSP中的\Files\Intltrns\0409\platform.str(其它标识使用语言的也同样有platform.str()中具体定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keimage会重新生成reginit.ini文件
如果修改Release目录下的platform.reg,那直接MakeImage就可以了
如果修改BSP Files目录下的Platform.reg,那必须先做一次Copy的动作,然后再build bsp或直接Make image
千万不要改了BSP目录下的Platform.reg,然后直接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这样还是不会修改你的设定

如果修改BSP Files目录下的Platform.reg,那必须先做一次Copy的动作。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