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困扰两天了

楼主:
cpu为 arm7 LPC2214FBD144
公司使用spansion公司的flash S29GL064M芯片,现我做他的读写程序,但始终无法正确写入高手分析下:
写命令如下

Write to Buffer  3AAA AA 555 55 SA 25 SA BC PA PD WBL PD

测量不到cs  ce we引脚波形,

void byte_write(void)
{
        unsigned char *p;

        p = (unsigned char *)( 0x81000000);  //得芯片地址
        *(p + 0xAAA) = 0xAA;
        delay(100);

        *(p + 0x555) = 0x55;
        delay(100);

        p = (unsigned char*)(0x81050000);
        *p = 0x25;
        delay(100);

        *p = 1;      //要写数据个数
        p= (unsigned char *)(0x81050002);     //得数据地址
        delay(100);

        *p=15;
        p= (unsigned char *)(0x81050002);     //得数据地址
        delay(100);

        *p=15;
}

这是个简单的写命令,但写不进去。着急啊

网友:
p = (unsigned char *)( 0x81000000);  //得芯片地址
*(p + 0xAAA) = 0xAA; //应该是0x3AAA

Spansion需要区分8bit模式还是16bit模式的。

Write to Buffer  3AAA AA 555 55 SA 25 SA BC PA PD WBL PD
奇怪,看起来怎么这么怪异呀。是普通的NOR FLASH吗?怎么和我们用的1MB NOR的写操作差别很大呢。
你确认一下有没有输错。

网友:
为nand flash .问题已解决,有两个控制字没有输入。对文档理解有误导致,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看不懂了,紧急支援LZ。期待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