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ite中文目录打不开,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楼主:
int rc = _sqlite3_open(_T("存储卡\\123.db"), &m_db);
   if ( rc != SQLITE_OK )
   {
      ASSERT(FALSE);
   }

打开不成功,如果是英文目录就没有问题!

网友:
int rc = _sqlite3_open(_T("\\存储卡\\123.db"), &m_db);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t rc = _sqlite3_open(_T("\\存储卡\\123.db"), &m_db);

是中文问题,这样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B:
是中文问题UTF-8 与GB2312的编码不一样, 需要转换

网上搜索一下 GB2312_2_UTF8 有这么一个函数.

还有里面的内容也是的,如果是中文的话就要注意了.   在本机上访问不会有问题,例如写入"中国" 读出来也是"中国"

如果是跨平台的话就要注意了. 例如XP下存放的"中国" 在wince读就要转换了. 道理同上.

网友:
谢谢KevinCEC,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中文问题UTF-8 与GB2312的编码不一样, 需要转换

网上搜索一下 GB2312_2_UTF8 有这么一个函数.

还有里面的内容也是的,如果是中文的话就要注意了.?  在本机上访问不会有问题,例如写入"中国" 读出来也是"中国"

如果是跨平台的话就要注意了. 例如XP下存放的"中国" 在wince读就要转换了. 道理同上.

void CceSqliteTestDlg::OnBnClickedButton1()
{
        sqlite3* clDB;
        TCHAR szExeFullPath[MAX_PATH];
        GetModuleFileName(NULL,szExeFullPath,MAX_PATH);
        CString strFileName = szExeFullPath;
        int nStringCount;
        nStringCount = strFileName.ReverseFind('\\');
        if(nStringCount != -1)
        {
                strFileName = strFileName.Mid(0,nStringCount + 1);
        }

        CString strDBFile;
        strDBFile.Format(_T("%s测试\\1234.db"),strFileName);
        DWORD dwMinSize;
        dwMinSize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NULL,strDBFile,-1,NULL,0,NULL,FALSE); //计算长度
        char *bbb= new char[dwMinSize + 1];
        memset(bbb,0,dwMinSize + 1);
        WideCharToMultiByte(CP_OEMCP,NULL,strDBFile,-1,bbb,dwMinSize,NULL,FALSE);
        char szPath[MAX_PATH];
        CCodingConv::GB2312_2_UTF8(szPath,MAX_PATH,bbb,dwMinSize);
        int rc = _sqlite3_open(szPath,&clDB);
        if ( rc != SQLITE_OK )
        {
                ASSERT(FALSE);
                return;
        }
        _sqlite3_close(clDB);
}

用CCodingConv::GB2312_2_UTF8转换后出现乱码,_sqlite3_open后数据库是打开了,但是不在“测试”目录下面呀!

网友:
char *bbb= new char[dwMinSize + 1];
memset(bbb,0,dwMinSize + 1);
WideCharToMultiByte(CP_OEMCP,NULL,strDBFile,-1,bbb,dwMinSize,NULL,FALSE);
//bbb里面是对的吗?

转换后看是乱码. 这是这样的

还有你的bbb就不delete?

网友:
("%s测试\\1234.db"), 是不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