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xip dll如何写一个xip dll?

楼主:
xip dll有哪些,能举个例子么, 我们能自己写个xip得dll么,谢谢啦

网友:
没有人知道么

网友:
xip dll??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吗?没听说过。

网友:
就是在ce5.0里面不会被加栽到32M进程空间里,所有xip dll单独占一个slot. 决定一个dll是否是xip是在.bib文件里定义的么?还是写这些dll得时候有特别的地方?

网友:
你在wince的帮助文件里查一下multiple xip吧,我认为你的认识上有一些问题。

网友:
multiple   xip我看了下 还是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wince5.0虚拟地址空间  slot1里面放的那类dll

网友:
http://support.microsoft.com/kb/322223/zh-cn

网友:
谢了楼上得 哈哈:)
明白了

网友:
yashi  楼主的想法是对的 dll如果不是xip的 就会被加载到app的进程空间里面 ,如果每个进程都要使用这个dll那么
每个进程的空间都必须保存一份这个dll的代码,如果是xip的 只要被放到slot1所有的进程都可以使用 节省了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