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器上旧的软件系统不识别新的工控机

楼主:
厂里的设备都是很老的设备,设备本身的软件也是比较老的,现在市场上硬件更新很快,而软件不支持新的工控机
这种情况怎么办?
附注:厂里的设备不可能更换因为设备太昂贵了!

网友:
像usb口转串口那样吧,自己做个转换板行吗?

网友:
尽可能用通用的通信接口

像232这些,然后,在新的控制设备上做兼容

网友:
回2楼的:
如何作兼容啊?

网友:
估计2楼的意思是用落后的设备代替新的设备,比如你用了什么串口设备,而您的PC对串口的支持非常差了,就需要做一个设备做中间件,起着存储转发的作用。

网友:
可能是我没有说明白:
我们厂的设备自带软件系统(设备自动化) 但是软件只认识以前的工控机的硬件,以前的主板好像是486之类的
现在市场上的主板基本没有486了,所以以后如果中控机坏了面临配件比较难买,现在只能想办法让软件识别新的硬件系统
PS:我不是搞这行的,所以让我弄个转换板是不现实的,这种东西可以买到么?

网友:
不识别是什么原因啊!找到原因。比如是不是没有ISA总线。或是设备程序加密等。你这样谁知道你怎么回事啊!

网友:
如果工控机上没用到ISA槽,那么一切都可以解决的。
就怕主板(上面有cpu和内存的)是插在底板上(isa)的那种
估计操作系统还是仿win98,ucdos之类的。
现在问题就是先备份,如果不想整套换,就先准备淘几块cpu,旧板845以下的都可以(前提是工控机没用过ISA)
操作系统能装98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