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EVC下创建了一个基于担文档的工程,工程目的是对串口数据缓冲区的读写操作,在读取时读取数据比较多,一个屏幕显示不了,因为我的视类是继承CScrollView

楼主: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Draw(CDC* pDC)
{
        CSuper_TerminalDoc* pDoc = GetDocument();
        ASSERT_VALID(pDoc);

        // TODO: add draw code for native data here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TEXTMETRIC tm;
        pDC->GetTextMetrics(&tm);
        CreateSolidCaret(tm.tmAveCharWidth/8,tm.tmHeight);
    ShowCaret();
        pDC->DrawText(m_strbuf,rect,NULL);

        CSize sz = pDC->GetTextExtent(m_strbuf);
        CPoint pt;
        pt.x = m_ptOrigin.x + sz.cx;
        pt.y = m_ptOrigin.y + sz.cy;
        SetCaretPos(pt);

}

/////////////////////////////////////////////////////////////////////////////
// CSuper_TerminalView diagnostics

#ifdef _DEBUG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AssertValid() const
{
        CScrollView::AssertValid();
}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Dump(CDumpContext& dc) const
{
        CScrollView::Dump(dc);
}

CSuper_TerminalDoc* CSuper_TerminalView::GetDocument() // non-debug version is inline
{
        ASSERT(m_pDocument->IsKindOf(RUNTIME_CLASS(CSuper_TerminalDoc)));
        return (CSuper_TerminalDoc*)m_pDocument;
}
#endif //_DEBUG

/////////////////////////////////////////////////////////////////////////////
// CSuper_TerminalView message handlers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Setting()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CSetPortDlg dlg;
        dlg.DoModal();
}

int CSuper_TerminalView::OnCreate(LPCREATESTRUCT lpCreateStruct)
{
        if (CScrollView::OnCreate(lpCreateStruct) == -1)
                return -1;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reation code here
        return 0;
}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LButtonDown(UINT nFlags, CPoint point)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SetCaretPos(point);
    m_strbuf.IsEmpty();
        m_ptOrigin = point;

        CScrollView::OnLButtonDown(nFlags, point);

        CClientDC dc(this);
        OnPrepareDC(&dc);       //调整设备上下文的属性,设置了视口原点
    dc.DPtoLP(&m_ptOrigin); //设备坐标转换为逻辑坐标

}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Sent()
{
        // TODO: Add your command handler code here
    CSendDataDlg dlg;
        dlg.DoModal();
}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Receive()
{
        if (g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return;
        BYTE buffer[1025];
        memset(buffer,'\0',1025);
        DWORD wCount = 0;
        CMainFrame* pMain = (CMainFrame*)AfxGetMainWnd();
        wCount=pMain->ReadComm(buffer, 1024);   //读取的字节数,
        buffer[wCount] = '\0';
        m_strbuf=buffer;
        Invalidate(TRUE);

}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VScroll(UINT nSBCode, UINT nPos, CScrollBar* pScrollBar)
{
        // TODO: Add your message handler code here and/or call default
        int nMin,nMax,nCurpos;
        pScrollBar->GetScrollRange(&nMin,&nMax);  //取得滚动条范围
        nCurpos=pScrollBar->GetScrollPos();          //取得当前值
        switch(nSBCode)                 //处理滚动信息
        {
        case SB_LINEUP:                 //向左的箭头被按下
                nCurpos=nCurpos-5;
                break;
        case SB_LINEDOWN:
                nCurpos++;
                break;    //向右的箭头被按下
        case SB_THUMBTRACK:         //鼠标拖动
                nCurpos=nPos;
                break;
        }
        if(nCurpos >nMax)  nCurpos=nMax;
        pScrollBar->SetScrollPos(nCurpos);  //更新信息
        //处理你想处理的东西

        CScrollView::OnVScroll(nSBCode, nPos, pScrollBar);
}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InitialUpdate()
{
        CScrollView::OnInitialUpdate();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CClientDC dc(this);
        CRect rect;
        GetClientRect(rect);
        dc.DrawText(m_strbuf,rect,NULL);

        CSize sizeTotal = dc.GetTextExtent(m_strbuf);;
//         sizeTotal.cx = 200;
//         sizeTotal.cy = 820;
        SetScrollSizes(MM_TEXT, sizeTotal);
}

void CSuper_TerminalView::OnPrepareDC(CDC* pDC, CPrintInfo* pInfo)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CScrollView::OnPrepareDC(pDC, pInfo);
}

网友:
高手们给点意见啊.........

网友:
我在EVC下创建了一个基于担文档的工程,工程目的是对串口数据缓冲区的读写操作,在读取时读取数据比较多,一个屏幕显示不了,因为我的视类是继承CScrollView的,现在加入滚动条后,数据会重绘不知道如何搞?
如果响应垂直滚动条,则下拉滚动条时数据仍然不变,还是未拉动时的数据.

网友:
这道题有点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