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搞过WINCE6.0 的 SDK导出吗 为什么我导出的SDK只有6M 我在OS DESIGN 里面选了ATL 在SDK安装后没有ATL 为什么呢 谢谢

楼主:
有人搞过WINCE6.0 的 SDK导出吗 为什么我导出的SDK只有6M 我在OS DESIGN 里面选了ATL 在SDK安装后没有ATL 为什么呢 谢谢

网友:
6.0下面导出SDK,Lib等需要手动添加的
应该没有问题的,我给出的SDK别人用了没有什么问题,至于ATL我倒没有试过,反正别的Feature只要我加进去的都可以用

网友:
Lib等需要手动添加的 ?
请问是如何手动添加?是在VS2005的SDK属性的 Additional Folders 里面增加吗? 谢谢

网友A:
是的,就是那里把整个Lib目录加进去,不然安装出来的SDK里是找不到相关的Lib文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就是那里把整个Lib目录加进去,不然安装出来的SDK里是找不到相关的Lib文件的

对!

网友:
多谢 hzdysymbol xqhrs232 结贴,给分!

网友:
网站名称: 搞笑图片|搞笑动漫|搞笑动画
网站地址: http://www.iptry.cn
网站简介: 专注于搞笑图片、搞笑动漫、搞笑动画的收集,力争做最好的搞笑类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