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写sp程序 发现对话框是透明的?还有菜单要怎么做?

楼主:
#include
#include"resource.h"
#include
#define MAX 256
BOOL CALLBACK Sun(
  HWND hwndDlg,
  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ShowCmd )
{
        int res;
        res=DialogBox(hInstance,MAKEINTRESOURCE(IDD_DIALOG1),NULL,(DLGPROC)Sun);

return 0;
}
BOOL CALLBACK Sun(HWND hwndDlg, UINT uMsg,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nt res,res2;
        HKEY pk;
        TCHAR sz[MAX]={0};
        DWORD type=REG_SZ;
        DWORD szsize=sizeof(sz);

        switch(uMsg)
        {
        case WM_INITDIALOG:
                SHINITDLGINFO si;
                si.dwMask  = SHIDIM_FLAGS;
                si.dwFlags = SHIDIF_SIZEDLGFULLSCREEN;
                si.hDlg   = hwndDlg;
                SHInitDialog(&si);

                break;

        case WM_COMMAND:

                switch (wParam)
                {
                case IDOK:
                        EndDialog(hwndDlg,WM_COMMAND);

                        break;
                case IDCANCEL:
                        EndDialog(hwndDlg,WM_COMMAND);

                        break;

                case IDC_BUTTON1:

                                res=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TEXT("Drivers\\BuiltIn"),0,0,&pk);
                                if(ERROR_SUCCESS==res)
                                {
                                        memset(sz,0,256);
                                        res2=RegQueryValueEx(pk,TEXT("dll"),0,&type,(LPBYTE)sz,&szsize);

                        //                MessageBox(hwndDlg,sz,TEXT("CAPTION1"),MB_OK);
                                        HWND hwndcheck=GetDlgItem(hwndDlg,IDC_CHECK1);
                                        if (0==wcscmp(TEXT("RegEnum.dll"),sz))
                                        {
                                                //MessageBox(hwndDlg,sz,TEXT("CAPTION"),MB_OK);
                                                SendMessage(hwndcheck,BM_SETCHECK ,BST_CHECKED,0);
                                        }
                                        else
                                        {
                                                MessageBox(hwndDlg,TEXT("失败1"),TEXT("CAPTION"),MB_OK);

                                        }
                                }
                                else
                                        {
                                                MessageBox(hwndDlg,TEXT("失败2"),TEXT("CAPTION1"),MB_OK);

                                        }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1;

}

这个代码。是一个对话框。。用sp2003的sdk写的,,但是运行的时候对话框并不出现,只是几个控件都出现了,,为什么?
还有sp的菜单要怎么编写 怎么出现在对话框上?
谢谢 我是新手,需要大家呵护,3Q

网友:
去sp2003的sdk的安装目录的sample里找,有很多对话框的代码例子。

网友:
例子我看过了 调用基本是一样的。关键是调用是成功的 但是出来的窗体确实部分透明了。只有控件部分是显示出来的

网友:
说明你的初始化工作有问题

网友:
你单步跟一下, 看哪里返回是失败的

网友:
没失败的,,
我自己试过了

网友:
郁闷 的 自己去vs试 还是这样。。

网友:
分数给大家了 呵呵。。自己最后成功了,是因为对话框函数的返回值 自己写出return true;这样导致。默认初始化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