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AP5912 DMA数据没传到目的地址里面

楼主:
首先,我用kmalloc(30*sizeof(char),GFP_DMA)分配了两段存储空间,分别作为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就是想要通过dma方式把源地址的数据传送到目的地址。

我采用的是信道0,设置了其相应寄存器,
(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寄存器的值是通过 virt_to_phys(mem)转换过来的,mem就是上面kmalloc返回的地址值),
(中断使能寄存器cicr只设置了 帧中断)
在使能dma信道后,是进中断了,但发现数据并没有传到目的地址里面,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是刚做这方面的,什么都不懂,请做过此类驱动的大虾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
似乎没有做映射。
你需要用dma_map_single来映射,或者你用一致性的DMA映射(dma_alloc_cohe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