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选用,急用啊

楼主(2008-05-06):
继电器的选用,急用啊
各位大侠,我用942H_2c_12DS的继电器作中间电路的切换,怎么会出现粘滞的现象?我用的7812的输出电压直接接到继电器的线圈上的,请问选用那款继电器能实现切换时间较短?谢谢
继电器

网友A:
动作时间要求短时,可以选用干簧继电器或固态继电器.

网友B:
楼上说的对你要用固态继电器。或用功率管!

网友C:
1楼说的对
粘滞是继电器断开时出现拉弧,
建议在线包间加个反向二极管,断电时反向电压通过二极管迅速放电,一般加个IN4007即可

网友D:
继电器实际工作会出现粘滞,由于控制电流较大建议触点用RC消弧,RC根据实际电路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