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触摸屏驱动,变量赋值无效问题

楼主:
os是wince5.0,使用KernelIoControl动态关联中断,有一全局变量volatile INT    CalibrationState指明校准状态,
在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 函数中,设置该变量为1时,便阻塞等待中断处理函数。中断发生,进入中断处理函数,读出CalibrationState的值却不为1,例如上一次中断发生后,将该值设置为2,那么此时读出的仍是2,TouchPanelReadCalibrationPoint函数中的赋值并未生效?
当我改为用OALIntrStaticTranslate函数静态映射中断时,上面的问题就解决了。
为什么动态关联中断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能否不用静态关联中断而使驱动运行正常呢?
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
我的是KernelIoControl动态关联中断的,没有问题啊。

网友:
你在触摸屏驱动里找一下在哪里设置了这个变量的值,还有WinCE关于驱动的MDD层代码,主要是tchmain.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