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低温测试通不过,何解

楼主:
各位:
   我的产品做高低温测试实验时
只要到-19度就会出错
请问各位,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都哪些呢
谢谢啦

网友:
芯片有工业级和商用级区分,你用的可能是商业级

网友:
什么样的产品?不同的电路低温要求不同,是否有无线通信部分?

网友:
首先看你们使用的元器件类型,工业级的器件一般都能达到要求。
其次有些器件可能随温度的变化有一些变化,比如晶振、晶体管等等,要检查一下这些特征性器件是否在低温下也符合要求。

网友A:
出错指什么?是运行不稳定了?还是死机了?什么类型的产品?是否有液晶屏?是否有锂电池?元器件的温度范围都确认过吗?
是连续低温后出问题?还是先高温后低温的出问题?是运行中降温出问题?还是低温结束后无法启动?

网友:
芯片等级的问题,

比较而言,高温测试过不了的原因就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错指什么?是运行不稳定了?还是死机了?什么类型的产品?是否有液晶屏?是否有锂电池?元器件的温度范围都确认过吗?
是连续低温后出问题?还是先高温后低温的出问题?是运行中降温出问题?还是低温结束后无法启动?

大侠您又出现了啊??

1、有无线通信部分
2、产品是一个读头,并没有死机、但是不能收发、无液晶屏、无锂电池,元件的温度范围没问题
   连续低温测试,并不是先高温后低温,是运行中降温出现问题。
   高温测试已经通过。

网友:
以前做过的产品电源在低温时容易出问题,后来把基极电流设计大点就没问题了。
有些总线上的上拉电阻在低温时也会出现数据出错的现象,改小点就解决了,主是要Vbe随温度降低而升高hef减小引起的。

网友:
无线通信部分在低温时调谐电路极易出现频率漂移问题,可用扫频仪看一下

网友:
不能收发,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是电路部分已经不工作而导致不能收发,还是数字电路部分工作正常,而无线部分收发不正常。温飘是最先要考虑到的。

网友:
搞定揭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