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USB鼠标驱动开发????

楼主(2008-10-15):
如何进行USB鼠标驱动开发????
如何进行USB鼠标驱动开发???
它的开发流程是什么???大家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一下,谢谢!!!!!!
还有要获取的鼠标信息都有哪些???
谢谢!!!!
鼠标
信息
开发
如何
资料

网友A:
首先你要知道USB驱动的一些信息,
网上有一份USB驱动开发中文版,建议去看看

网友B:
哪个平台?CE/LINUX/XP?

网友C:
usb鼠标属于Usb HID类,当然要熟悉usb协议了,然后开发一个usb client的设备驱动,也就是对应的usb class HID类驱动.到usb官方网站下载相关资料.

网友:
如果是Windows的话,入门用DriverStudio最简单,linux下都是开源的,先找一个看看

网友D:
你需要知道你所用的操作系统对USB的支持程度。
如果是linux和windows,一般都会有USB总线逻辑的驱动支持。所以你要做的其实只是设备驱动。就是具体这个设备是怎么用的。
如果很不幸,你要自己写程序支持总线上的逻辑,入手似乎就难很多了。如果你有心要弄这个也无妨,就是时间投入多点。

网友E:
现在USB鼠标比较成熟了~
从网上可以找到Ic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