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LED灯闪烁频率不同表现系统工作状态

楼主:
现在有一个ARM7系统,想用LED灯闪烁频率不同来表示系统的工作状态。该LED灯通过一个GPIO来控制,谁能给一个思路?

网友:
同频快闪/慢闪

长亮-》快闪

呵呵

不知道够了没有?

网友:
关键上要表示些什么状态?

网友:
多少个状态?人眼可分辨的闪烁的频率其实是有限的,要能正确分辨出来,必须有足够大的差别。

网友:
我公司的设备一般有通信/运行两个指示

网友:
arm7控制led,还要给个思路,哎。。。

网友:
人眼的分辨率……至少我弄的50ms的还可以分辨出来。
这些“参数”应该在网上能找到了吧?

网友:
2个指示?
“常亮”或者“常闭”表示“运行”状态;
闪烁表示“通信”状态。
实现闪烁,最简单的就控制GPIO口,N时间为高,N时间为低。(N自定义,比如1秒)。
至于是在驱动里控制GPIO,还是系统里用定时器控制,就看硬件的支持,和你项目的需求了。

网友:
不明LZ在说什么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