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cf8563电压变低的问题

楼主(2008-05-30):
有关pcf8563电压变低的问题
修改了一下i2c,pcf8563驱动,编译、运行可正常工作
但过一段时间后,会出现“RTC Voltage Low - reliable date/time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guaranteed!”的警告
看datasheet得知当Vdd<Vlow的时候会把seceonds寄存器的第7位(VL)置1,所以便会出现上述的警告
但我用万用表量的话,Vdd管脚的电压是4.59伏,即正常
软件把该位置0的话,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
不明白,但为什么会这样子的
看了一下寄存器的初始化设置,Control/Status 1,Control/Status 2,CLKOUT frequency,Timer control也是设置正确的
请高手指点,非常感谢
万用表
工作
frequency
control
寄存器

网友A:
兄弟们没有类似的经验吗?

网友B(2009-04-09):
我也遇到,到现在没解决

网友C:
走时正确吗?把具体电路贴上来看一下。

网友D:
我现在还正为I2C的中断问题头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