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产生占空比为25%的PWM波用Keil编译连接产生错误信息如下

楼主:
产生占空比为25%的PWM波用Keil编译连接产生错误信息如颜色标示下: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0INT
         ORG  001BH
         LJMP T1INT
MAIN:
     CLR  P1.0
         SETB  PT1
         MOV  IE,#8AH
         MOV  TMOD,#11H
         MOV  TL0,#30H
         MOV  TH0,#0F8H
         MOV  TL1,#0CH
         MOV   TH1,#0F1H
         MOV  TCON,#00H
         SETB         TR0
          SETB    TR1
          JMP  $

T0INT:
      CLR    TR0
          CPL    P1.0
          MOV     TH0,#0F8H
          MOV     TL0,#30H
          RETI
T1INT:
          CPL   P1.0
          CLR     TR0
          CLR   TR1
          MOV   TH1,#22H
          MOV   TL1,#22H
          SETB        TR1
          SETB  TR0
          RETI
          END

assembling STARTUP.A51...
assembling PWM.asm...
linking...
*** WARNING L5: CODE SPACE MEMORY OVERLAP
    FROM:    0000H
    TO:      0002H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_START
    MODULE:  STARTUP.obj (?C_STARTUP)
    ADDRESS: 080AH
Program Size: data=9.0 xdata=0 code=104
creating hex file from "PWM"...
"PWM" - 0 Error(s), 3 Warning(s).
请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
把你项目中的STARTUP.A51从项目中删除再编译.

网友:
好使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