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656信号

楼主:
我想问一下656信号是什么意思,能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哈哈,没听说过656信号。

网友:
一种视频信号,即RGB信号。其中,RGB的颜色位数是6:5:6。我见过666或565,不知道656在哪个设备上用的

网友:
有5:6:5,6:6:6,还没接触过6:5:6的。

网友:
这哥们问的是模拟视频信号,不是你们说的数字信号。国际无线电通信咨询委员会(CCIR)制定标准的东西ITU-R BT. 601 / 656。该标准定义了串行和平行接口中有关这些接口的连接器接脚分布以及同步、消隐以及复用方案方面的标准。

网友:
BT.656 defined the parallel and serial interfaces for transmitting
4:2:2 YCbCr digital video between equipment in studio
and  pro-video  applications.  Active  video  resolutions  are
either  720  x  486  (525/60  video  systems)  or  720  x  576
(625/50 video systems).
The BT.656 parallel interface uses 8 or 10 bits of multiplexed
YCbCr data and a 27MHz clock (ECL levels are used for the
data and  clock  signals).  Instead of  the conventional  video
timing  signals  (HSYNC,  VSYNC,  and  BLANK)  also  being
transmitted,  BT.656  uses  unique  timing  codes  embedded
within the video stream. This reduces the number of wires
(and IC pins) required for a BT.656 video interface.

我传了相关资料在我的资源里,你可以看看。

网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963342

网友:
我从一本书找的,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CCIR601和CCIR656标准的区别

什么是“ITU-R BT.601-5”和“ITU-R BT.656-4"

关于这两种信号的区别:
   ITU-R BT 601:16位数据传输;21芯;Y、U、V信号同时传输。
   ITU-R BT 656:9芯,不需要同步信号;8位数据传输;串行视频传输;传输速率是601的2倍;先传Y,后传UV。
   CCIR601要通过行、场同步两根信号线来传递行、场同步信息;
   CCIR656不需要这两根信号线,它只通过8位数据线实现“软”同步。
   CCIR656=CCIR601+HSYNC+VSYNC
   656输出的是串行数据,行场同步信号嵌入在数据流中;
   601是传输的是并行数据,行场同步有单独输出;
   656只是数据传输接口而已,可以说是作为601的一个传输方式。
   简单的说ITU-R BT.601是“演播室数字电视编码参数” 标准,而ITU-R BT.656则是ITU-R BT.601附件A中的数字接口标准,用于主要数字视频设备(包括芯片)之间采用27Mhz/s并口或243Mb/s串行接口的数字传输接口标准。
   CCIR601号建议的制定,是向着数字电视广播系统参数统一化、标准化迈出的第一步。在该建议中,规定了625和525行系统电视中心演播室数字编码的基本参数值。
   601号建议单独规定了电视演播室的编码标准。它对彩色电视信号的编码方式、取样频率、取样结构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它规定彩色电视信号采用分量编码。所谓分量编码就是彩色全电视信号在转换成数字形式之前,先被分离成亮度信号和色差信号,然后对它们分别进行编码。分量信号(Y、B -- Y、R -- Y)被分别编码后,再合成数字信号。 它规定了取样频率与取样结构。
   例如:在4:2:2等级的编码中,规定亮度信号和色差信号的取样频率分别为13.5MHZ和6.75MHZ,取样结构为正交结构,即按行、场、帧重复,每行中的R-Y和B-Y取样与奇次(1,3,5……)Y的取样同位置,即取样结构是固定的,取样点在电视屏幕上的相对位置不变。它规定了编码方式。对亮度信号和两个色差信号进行线性PCM编码,每个取样点取8比特量化。同时,规定在数字编码时,不使用A/D转换的整个动态范围,只给亮度信号分配220个量化级,黑电平对应于量化级16,白电平对应于量化级235。为每个色差信号分配224个量化级,色差信号的零电平对应于量化级 128。
    综上所述,我们知道,分量信号的编码数据流是很高的。以4:2:2编码标准为例,其比特流为:13.5×8+6.75×8×2=216Mb/S。若采用4:4:4编码方式,即对复合信号直接编码,其抽样频率取为13.3×8=106.4 Mb/S。
    PS:我们可以认为CCIR601即“ITU-R BT.601-5”,“ITU-R BT.656-4"即CCIR601。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