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下文件传输系统

楼主(2008-12-02):
嵌入式下文件传输系统
请别人帮忙做一个文件传输系统,类似QQ的,请问你门有在vxworks上做的吗?
系统

网友A:
没有,可以肯定,VXWORKS上实现那么麻烦的界面估计得累死人。

网友B:
呵呵,
打算利用WINDML做个文件和消息传输系统,但界面要求不高!
只要有简单的窗口对话.
请高人指点一2!谢谢

网友C:
只要做好通用的网络通讯函数就可以了,就是说提供封装底层通信接口的函数。后面的事情就是消息的结构递定义等上层的事情了,不会很难

网友D:
没有使用过WINDML,不知道那位能给科普一下

网友E:
vxWorks上面可以跑MINIGUI, 只是MINIGUI本身有很多BUG,你可以找找相关的资料

网友F(2009-01-05):
如果兴趣的可以和我联系,有源码最好,何以合作
GREENMORE-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