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字符叠加技术问题,51单片机控制问题,请高手进入多多指点.

楼主:
此程序是看到网上关于M6237芯片论文中步骤写的,或许是过程中我的理解不对,无法显示字符.郁闷啊~~~~~
请了解M6237芯片的高手帮忙指教!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trins.h"

//下两行是载入50ms初始值
#define TH 0x38         //高8位
#define TL 0x38 //低8位

//引脚定义

//定义M6237引脚
sbit CP=P3^5;
sbit DA=P1^1;
sbit LDI=P1^0;//0时写入地址,1时写入数据

sbit Blink=P0^0;

//子函数定义
void initial(void);
void SendToM6237(unsigned char WriteValue);
void Delay(int n);

//主函数定义
main()
{unsigned char u=0x00;

initial();
Delay(100);
while(1)
{//initial();
  LDI=0;
  SendToM6237(0xB4);
  SendToM6237(0x18);

  SendToM6237(0xB5);
  SendToM6237(0x18);

  SendToM6237(0xB6);
  SendToM6237(0x32);

  SendToM6237(0xB7);
  SendToM6237(0x04);
  LDI=1;
  for(u;u<0xB3;u++)
  {SendToM6237(u);
   Delay(1);
  }
}
}

//子函数初始化定时器
void initial(void)
{
IE=0x82;
TCON=0x00;
TMOD=0x02;
TH0=TH;
TR0=TL;
TR0=1;
}
//启动定时器
void TIMER(void) interrupt 1
{
TH0=TH;
TR0=TL;

  Blink=~Blink;
  Delay(1);
}

void SendToM6237(unsigned char WriteValue)
{unsigned char TempValue;
int i;
   CP=0;
        for(i=0;i<8;i++)//
        {
                TempValue=(WriteValue<                 if(TempValue>=0x80)
                {
                        DA=1;
                }
                else
                {
                        DA=0;
                }
                //_nop_();
        }
   CP=1;
}

void Delay(int n)
{
int i,j;
for(i=0;i<255;i++)
for(j=0;j<=n;j++);
}

网友:
1. 示波器抓波形,看看产生的控制及通讯数据波形是不是正确的,尤其要符合芯片的spec说明。
2. 配置芯片的寄存器时,写一下再读一下,以此来判断cpu这边的控制程序是否正确。
3. 最后再考虑具体显示一个字符。

网友:
芯片说明我已经看过了,基本骤就是以上主函数中里的,B4、B5、B6、B7功能地址,M6237芯片没有读取功能,只有写入。

网友:
软件确信无疑的话那估计是硬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