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单片机断电

楼主:
单片机接上电源晶振就在工作,程序跑完之后就从头开始继续运行,是这样吗?
怎么样让它执行完程序就停呢?

网友:
呵呵,程序是不是循环执行,要看你的程序怎么写了.一般都是用一个while(1)让它循环执行.如果你能看到程序,可以去掉while(1),这样就是执行一遍就停了.如果你看不到程序,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监视程序.如果可以,就等到程序执行完,断点.
呵呵,以上是菜鸟给的主意

网友:
不是这样,程序是根据指令来执行的,据我的经验,S52的单片机主程序会卡住,但定时器能正常运行

网友:
代码执行完就完了呗,我程序里都有死循环的,防止代码执行完CPU乱飞

网友:
执行完就停, 在程序结尾处放个死循环,循环里什么都不做。

网友:
如果没有流程控制的话,一般来说是死循环,操作系统也是一个死循环

如果IP指针会继续向下指去,一般那些没有烧到指令的,都是00也就是空操作

直到IP溢出归0后,又重新执行,或是别的形式的复位

网友:
如果是说搂主要停掉晶振的话

根据 用的 单片机不同 有不同的方案。

有的单片机提供不同的电源管理模式。

我用的H8s  单片机 可以有7个 电源管理模式,软件standby 还有硬件standby 都可以停止晶振工作。

网友:
在你的main()函数中做完想做的事,然后加一个
while(1) {;}就行
最好将紧急事务在中断中处理,别全放在main中做。

网友:
借鉴PLC工作原理
采用扫描方式工作

网友:
楼上各位辛苦了,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