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串口通讯校验码问题(全部家当80分求助!!!!)
zx0083q
zx0083q

网友A(2008-06-22):
串口通讯校验码问题(全部家当80分求助!!!!)
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下列几组数据采用了什么校验算法,
02 |01 3A 3A |79 14 |03 (02,03 是起始,结束。79,14 估计是校验码)
02 01 3B 3B 5A 04 03
02 01 3C 3C B3 74 03
02 01 3D 3D 90 64 03
02 01 3E 3E F5 54 03
02 01 3F 3F D6 44 03
02 01 40 40 41 5B 03
02 01 41 41 62 4B 03
02 01 42 42 07 7B 03
efile

网友B:
如果79 14是校验码,那它肯定不是奇偶校验了;
数据很规律,校验部分不是累加1或2或多少,
也应该不是网络中使用的那种反码求和的方法;
估计还是crc的可能性大一些,8位crc校验码,
估计那个p(x)应该是9位,不是常用的,应该
再查查。

网友C:
3B-42,数据逐渐加1,结果却各不相同,应该是CRC。ls的分析的很详细。
不过,02 01我看更像是握手信号,有点像地址码一样,那么01就不该算在有效数据里面。 03是结束。

网友D(2009-02-01):
10 02 41 68 6B 51 40 60 71 03
10 02 41 68 6C 51 40 60 76 03
10 02 41 68 6D 51 40 60 77 03
10 02 41 68 6E 51 40 60 74 03
10 02 41 68 6F 51 40 60 75 03
10 02 41 68 71 52 40 60 68 03
10 02 41 68 7C 52 40 60 65 03
10 02 41 68 49 53 40 60 51 03
10 02 41 68 56 53 40 60 4E 03
10 02 41 68 60 53 40 60 78 03
10 02 41 68 6B 53 40 60 73 03
10 02 41 68 73 53 40 60 6B 03
10 02 41 68 7B 53 40 60 63 03
10 02 41 68 43 54 40 60 5C 03
10 02 41 68 4B 54 40 60 54 03
10 02 41 68 55 54 40 60 4A 03
10 02 41 68 5F 54 40 60 40 03
10 02 41 68 68 54 40 60 77 03
10 02 41 68 6D 54 40 60 72 03
其中10是主机发送的命令,后面都是从机回复的。结束字符03前面的一个字节肯定是校验码,如果他错了,主机就不认,但是不知是怎么计算的。请高手帮

网友E:
我也是遇到了相同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