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wince下sms问题

楼主(2008-01-10):
wince下sms问题
有两个问题请教各位:
1:在wince6.0下怎么知道有新短信?
2:短息来了是不是就已经被存储了?
wince
短信
WindowCE

网友A:
有短信,驱动会知道,有CPU的管脚变化,
短信来了是否被存储要看你对GPRS芯片如何设定。

网友B:
主要是和短信的类型有关

网友C:
一般SMS会直接存到SIM卡中,但也有不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