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接收字节的C程序,请给指点下.谢谢

楼主:
我在SPI(C语言)上有计算出一个字节,DSP(汇编)上计算出4个字节,然后DSP上的4个字节要一个一个的发送到SPI上进行比较.如果发送的第一个字节就与SPI上的字节相同,就OK.不同的话就继续发下一个字节.
现在我在SPI上有一个接收的函数A()返回一个值, 现在我要在函数B()中把DSP发送过来的字节进行比较(SPI计算出的字节就在函数B()里).
麻烦大师们给我写一个简单的列子,让我参考下,行吗?谢谢了.

网友:
你讲的我都晕了。

你这个要求要实现SPI通信,如果没有SPI接口,还要自己模拟实现,网上很多的,去www.pudn.com招几个源码看看

你读进来很容易比较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我都晕了。

你这个要求要实现SPI通信,如果没有SPI接口,还要自己模拟实现,网上很多的,去www.pudn.com招几个源码看看

你读进来很容易比较的啊。

嗯 就是实现通信啊.
这个样子讲嘛
DSP计算出4个字节嘛
现在在SPI这面有
rev_datat(unsigned flag_msb)这么一个接收函数嘛.
然后再有一个
MCU_checksum()这么一个函数嘛.这个函数里有自己计算出来的字节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把DSP的4个字节怎么书写到这个MCU_checksum()函数中来比较.在SPI里怎么读取DSP的4个字节啊

网友:
进来学一下,也在搞这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讲的我都晕了。

你这个要求要实现SPI通信,如果没有SPI接口,还要自己模拟实现,网上很多的,去www.pudn.com招几个源码看看

你读进来很容易比较的啊。

嗯 就是实现通信啊.
这个样子讲嘛
DSP计算出4个字节嘛
现在在SPI这面有
rev_datat(unsigned flag_msb)这么一个接收函数嘛.
然后再有一个
MCU_checksum()这么一个函数嘛.这个函数里有自己计算出来的字节
我现在就…

DSP传来的4个字节(轮流传),到底是要代入到CheckSum()中进行计算?还是分别与checksum()计算的一个字节进行比较?

网友:
就是在DSP在有4个字节 data0,data1,data2,data3
在SPI上有一个字节 valid
现在是在SPI先接收到一个字节data0进行比较.如果相同了就OK,就不用在接收下面的字节,不同的话就FAIL.
然后再继续接收到第二个字节data1进行比较,如果相同了就OK,不同的话就FAIL.
然后在接收到第三个字节dtat2进行比较............依次到第4个字节

网友:
晕!!!SPI是啥??能比较???说清楚点,一个简单的WHILE()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