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中文输入法调用

楼主:
  win ce中文输入法调用时,我的程序老是掉不出来。

  我用的是网上查到的常用方法调用的。

  HIMC hIMC = ImmGetContext(hWnd); ///hWnd为当前窗口句柄

POINT pt;

pt.x = 300;

pt.y = 200;

ImmSetStatusWindowPos(hIMC, &pt); ///设置状态窗口位置

ImmSetOpenStatus(hIMC, TRUE); ///打开中文输入法

ImmReleaseContext(hEdit, hIMC); ///最后释放上下文

网友:
ImmReleaseContext(hEdit,   hIMC);   ///最后释放上下文
???
ImmReleaseContext(hWnd,   hIMC);   ///最后释放上下文

网友:
  我的中文输入法调出来后,它不停的出现,不该出现的地方也出现啦

  我写的程序有多个界面,并且要不断的交互显示;所以有的界面需要中文输入法就要调出来,反之就要隐藏

  我用上面的方法,中文输入法调用之后什么界面都出现啦

  不知咋办?thanks.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的。
LZ在第一次提问的时候所说的,只是打开输入法的状态栏,不是输入法!

这个状态栏,也可以通过LZ给的方式来关闭的。

网友:
输入法应该是在可输入控件获得焦点时显示,失去焦点时隐藏。
需要在每个地方都作处理。 打开和隐藏需要一一对应。

虽然很麻烦,但是我这么做后效果还是令人满意的。

你现在的做法是偷懒,一次打开,当然什么地方都会出现了。

网友:
  我的程序在控件获得焦点时没办法显示,才采用一次打开的办法。

  不知道楼上是怎么用的?

   thanks.

网友:
在WinCE5.0下,可以用SipShowIM显示系统的输入panel

网友:
同意4楼的做法

如果有CE系统本身的应用,如“资料管理器”、或调用打开对话框后,也需要处理。

网友:
"在控件获得焦点时没办法显示"
具体是什么原因??
怎么会呢,难道界面显示不是你控制的?

网友:
  我怀疑是我做界面美化时,有一些系统消息处理函数影响的

  如果我单独做一个窗口,就可以很好的调用

  不知道调用输入法会受哪些系统消息影响?

网友:
做界面就要深入下去,越复杂越要研究。
不然老板怎么满意呢。

不要怀疑,要是觉得哪个控件处理不好就建一个继承类,自己处理消息。
动手是最好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