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的蓝牙适配器问题

楼主(2008-08-27):
wince的蓝牙适配器问题
我在wince操作系统的单板机上插了一个蓝牙适配器,手机能够找到蓝牙适配器,但是wince自带的蓝牙程序在启动时始终找不到蓝牙设备。是怎么回事啊?高手帮帮忙,谢了先
wince
操作系统
蓝牙程序
蓝牙设备
蓝牙适配器
WindowCE

网友A:
1.检查通讯是否通了。蓝牙部分如何与系统通讯的?I2C?UART?
2.插上了当然可以检测到。你用的是模组的吧。上了3.3或者5v的点都能搜索到。但是不会工作的
3.需要自己写驱动的。CE的蓝牙部分。。。唉。。。没用过。找蓝牙厂家要datasheet读懂了写个流驱动,写个界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