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vxworks如何开发usb驱动?

楼主(2008-01-29):
请教:vxworks如何开发usb驱动?
公司要在vxworks平台下开发一个HID设备的驱动,想请教哪里有开发usb的模板?
usbmouselib.c是鼠标的驱动吗?如果不是,usbmouselib.c和usb鼠标驱动的关系是什么?
哪里有usb鼠标的驱动程序?
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小弟,谢谢
USB
开发
如何
程序

网友A:
记得用tornado2.2时,里面有一些U口的驱动a.不知道vxworks5.5里有没有U口的鼠标驱动。查查再告诉你。

网友B:
谢谢,我用的也是tornado2.2,我用上面的工具usbTool去探测我的鼠标,结果探测不到,我读了usbmouselib.c 的代码,感觉它和硬件无关,是不是所有的Hid设备都是硬件无关的呢?

网友C:
首先要确定你USB硬件用的是什么类型。比如是UHCI,OHCI,或者EHCI。然后在BSP里包含相应组件(包含初始化组件),重新编译。通常情况下重启动以后应该可以找到USB设备。

网友D(2008-05-01):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