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4.0+PXA270SDK(自定义无错)开发的软件?

楼主:
使用 EVC4.0+PXA270SDK(自定义无错)开发的软件release版无法在270pPDA上使用,请问是为什么?
(运行时报缺库文件)

网友:
你的问题说的很不清楚,就你说的来看,最大的可能是你使用的image中缺少一些组件,而应用程序需要使用它。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详细的如下:
我们的目标机是PXA270的PDA,它和PC机不能同步,我在PC机上编译了一个release版的Hello 的简单对话框程序,将这个程序拷贝到CF卡上,插到PDA上运行后报缺少库文件。

请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
LZ是否用MFC做的程序?

网友:
是的,是EVC向导生成的,没有手动添加代码,目的是试验能不能在目标平台上运行起来。

网友:
在EVC4下,我选择动态连接库 "use   MFC   in   a   shared   DLL "编译生成应用程序后XXX.exe在目标板上运行提示下面的错误:“Cannot   find   XXX.exe(or   one   of   its   components).Make   sure   the   path   and   filename   are   correct   and   that   all   the   required   libraries   are   available”这说明需要一些动态连接的库文件,请问这些库文件都包括哪些文件呢?
谢谢解答!

网友:
可能是目标机上没有集成MFC

网友:
再用一个SDK的程序试试吧,先看看是不是集成MFC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MFC没有集成上去.

网友:
楼主是不是创建的HELLOWORLD的例程?那样需要MFC的支持,你添加一下这个CATALOG吧。